Protel99SE绘制好图后,怎样截取有用的部分

楼主(2007-12-22):
Protel99SE绘制好图后,怎样截取有用的部分,发到论坛上?
还有,能不能实现将Protel绘制好的原理图放到Word里?请高手指点基本操作,万分感谢/

网友A:
截图

QQ的一项功能

网友B:
一张图,往往体现一种精神和礼貌

下面给你详细回复----

首先要要优选项里去掉“Add Template to Clip”,否则,会带上图纸边框、网格线及图纸背景颜色,还有上面的一些文字。该项在优选项是“Graphical Editing”中的第二个选项(Options)。

此后是“选中-复制-粘贴”:如果在画图中粘贴,通常只有原来大小。如果先在WORD中粘贴,则通常可以先拉大一点再在画图工具中粘贴。这样,看来要清楚一点。方便自己和网友读图。

所以说是“通常可以拉大一点”,指的是并不是能够随意或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的,因为,图太大了,系统不认,会切边----我一直发现它就是这样,没办法,有些图,甚至也因此让它小一点或者分割。又,99SE中,非电气属性的部分容易被切边,这个也要注意。

另一种方法就是拷屏或采用QQ等截屏工具。如楼上所述。不过,里面的网格线、背景色是否需要处理,请自行考虑。

一般情况下,请不要小小的图也拷整个屏幕下来。这样会被人认为你不认真甚至不尊重读者,会影响帖子效率的。实际上,现在非常多人不愿意或不会这样处理,我有点讨厌,但也不好说什么,很多事主要是靠自己而不要等到别人说出不满再改进,那样,往往太迟了……工作中也是这样的。

又,图片最好在WORD自带的“Microsoft Office Picture Manager”工具中粘贴再导出gif格式图片,这样简单,不必使用其它工具,但色彩非常逼真,且容量小。绝大部分非照片类型图片,都这样。

最后,告诉你一个特殊的技巧:就电路图而言,通常黑白图片是最好的。可是一般绘的图往往是多种颜色的,怎样处理呢?这时,可以通过双击对象(元件或绘图元素),在属性中修改颜色(启用全局编辑功能)。其中,如果是元件,则需要对锁定选项打勾√。
-----------------------------------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楼主: Protel99SE绘制好图后,怎样截取有用的部分

Protel99SE绘制好图后,怎样截取有用的部分,发到论坛上?
还有,能不能实现将Protel绘制好的原理图放到Word里?请高手指点基本操作,万分感谢!

楼主:
谢谢楼上的

谢谢楼上的描述,我以后截取图片就不那么费劲了

网友C:
我通常使用PDF打印机,直接打印成pdf文件。

然后需要哪部分时,就直接调整到那个位置和合适的比例,然后抓屏,再放到画板里编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