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牛说明:

楼主(2007-12-23):
最近在搞一个充电器的产品,发现DC仪器电源充电与用火牛充电结果不一样,仔细推想,和做实际,发现火牛特性如下,供大家借荐:

9V,800MA直流火牛电压公式.

空载:  输出电压=9*1.414-0.5*2(整流桥压降)=11.7V

300MA电流时,其输出电压=10.5V.

700MA电流时,其输出电压=8.9V

800MA电流时,其输出电压=8.5V

从以上计算说明,当电流越大时,其电压越小.因为火牛内阻是一定的.当其电流越大时,则其内阻消耗电压越多.

网友A:
这里好象主要不是变压器内阻的影响,而是滤波电路的原因

直接测量变压器的交流输出端电压来检验,看不同电流情况下的交流输出电压变化?肯定没这么明显。

网友B:
没错,变压器内阻影响没有这么大

网友C:
不相信这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