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电路

楼主(2007-12-24):
实测:VIN=3.7V时,输出VOUT亦为3.7V,请帮忙分析一下工作过程,谢谢!

网友A:
没看出来。。。

网友B:
电路中没有电源

怎么工作的?

网友C:
左边通3。7V,右边就能输出3。7V?

貌似不能啊

楼主:
左边通3。7V,右边就能输出3。7V !

确实可以输出,请高手指点!

网友D:
应该会比3.7V略低吧?这个电路需要启动一下才能输出

网友E:
楼主~~~

你没有接负载的时候是3.6V左右,是因为这两个管子都工作在饱和状态

你接一个10k的负载试试看,结果会比3.6v低很多的~~~~

网友A:
需要一个启动电压吧

网友F:
有一种可能是靠管子漏电流启动

能不能启动就看管子在 IB = 10nA 量级下的 hFE 有多大

楼主:
12楼的兄弟“有一种可能是靠管子漏电流启动”

12楼的兄弟“有一种可能是靠管子漏电流启动”

我也是这么跟老板解释的,你能否再说具体点,非常感谢!

网友D:
那么小的漏电流...除非不带负载还有点可能……

网友G:
个人看法

3.7v通过q1的pn节,r1给q2的c,e的节电容充电的瞬间,来启动电路。

网友H:
呵呵

楼主搞错了,这应该是一个电源软开关电路,只是你没有画全。
电流大时Q1可用PMOS

楼主:
GPS有源天线侦测

这是GPS有源天线侦测的一部分,这部分没有看懂,所以单独拿出来搭了个电路,居然发现它可以非常轻意的导通,远远出乎我的意料,所以才拿来让各位帮忙分析一下的,谢谢回复的朋友!

网友I:
可以这样理解

   通过漏电流启动,形成正反馈,最后使Q1,Q2工作

网友J:
弄错了吧

光这个电路是不能工作的吧,是不是什么管子弄错了。

网友K:
不能解释,可能有什么地方没有画上,

网友F:
漏电流启动是可能的

只要正反馈的回路增益大于1,就必然可以启动
当然输出不能带负载,只要带个几百K的电阻,回路增益就不可能大于1

网友L:
反正是不可能输入3.7,输出也3.7

难道三极管是超导不成?如果这也行,我剽窃拿去申请诺贝尔了

网友M:
out 后面消耗多少电流?

1mA? 这样的话可能.  你逼近才精确道小数点后1位。

网友N:
不经典~~~

干什么用的?

如果一开就通,不如直接短路

网友O:
有趣的启动电路

首先肯定这电路是能工作的,但输入3.7V.输出3.7V不可能的,因为没有接上负载.从理论上来说,输出比输入低0.1~0.3V左右.至于电路的启动非常有趣,从常理来讲,很多人认为这电路不可以正常工作.但这电路是个有趣的启动电路,在上电瞬间,由于集发射极的结电容存在,输入电压耦合到集电极,该电压通过R2、R3至Q2的基极,使Q2导通。这时Q1导通,Q1导通后的集-发电压通常在0.1~0.3V左右.

网友P:
呵呵呵

楼上的朋友分析的非常精彩!

到此封贴!呵呵。。。。

楼主:
现归纳一下导通原因

电路经典,26楼的朋友分析的更为经典,呵呵。。。

通过这么多朋友的分析讨论

现归纳一下导通原因:(1)Q1、Q2存在结电容 (2)Q1、Q2存在反向漏电流

(3)此为电流型正反馈电路;

宣布到此封贴!

网友Q:
不可以输出吧?

这个电路可以输出吗?

网友R:
当VOUT悬空时,电路完全有可能工作

空间电磁波完全可以使Q2导通,这样就形成正反馈

网友S:
感觉有问题

应该在Q2的CE并一个电容才能自启动,靠现在的连接用节电容自启动好象难了点,另外也不能输出输入的电压,至少应该有Q1的EC节压降的。

网友T:
这怎么是电流型反馈呢?

网友U:
有趣

輸出電路懸空是可以通過噪聲、漏電流啟動,經過正反饋將Vout拉至穩定,輸出端的電壓3.7V有待考證,通過經驗值應該要低于3.7的

网友V:
在Q1 CE结并电容吧

网友W:
这是一种电源的短路保护电路

这是一种电源的短路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