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7-12-24):
终于知道自己模电学的太差了,汗~~
我做的仿真和说明不对,sos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2417416599.pdf

网友A:
。。

ADCINB0 = (INB0-ref)*39/139+ref,VCC应为3V吧,BAS70-04起嵌位电压的作用,
当ADCINBO〉3V时,右边的二级管导通,将ADCINB0拉低到3V;
当ADCINBO< 0V时,左边的二级管导通,将ADCINB0拉高到0V。
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不知是不是你想要的回答?

网友B:
不就是个电压跟随器么?

只要推算出左边的电压叠加关系就行了。
输出电压即运放3脚上的电压:
    Vout=Vin=Vref*R4/(R4+R6)+Vinbo*R6/(R4+R6)

输出端接的二极管限制输出电压不能为负。输出端与二极管当中应该串一个限流电阻。

楼主:
我大体明白了

不过我仿真的时候,adcinb0超过2.7v时截止失真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出现新问题

我将op07电源调至+-6v,就不出现截止失真了;
但又出现新问题,adcinb0达到3.6v,未被拉低到vcc电压。

楼主:
有点懂了

截止失真解决了,是我选择器件的问题,换了一个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