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电路

楼主(2007-12-24):
MOS管S极上的0.01电阻是不是做过流保护,还有下面的三极管是不是做欠压保护的

网友A:
不全

貌似电流采样,你看一下电阻的非接地端是不是接到MCU的ad.

网友B:
仅贴出这么一点点电路,很难判断

网友C:
我来说说

R23应该是用于缓慢上升电流检测的,跟其他电路连起来起的作用有:过流保护或限流.
Q2应该是用于快速电流上升检测的,用于短路保护,从图上看,短路那一瞬(微秒级),Q2导通,O2的Vgs迅速被拉至0,O2截止,短路回路断开.

网友D:
R23看似电流取样

网友E:
R23是过流保护或限流.Q2是过压保护

R23是过流保护或限流.
Q2是过压保护或限压。

楼主:
非常感谢sweethally和各位

sweethally解释的比较好,谢谢了...可是我还不知道这两个保护怎么来实现的,能不能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F:
这像是从门缝里偷看电路

能不能把门缝开大一点呢?

sweethally说:“从图上看,短路那一瞬(微秒级),Q2导通,O2的Vgs迅速被拉至0,O2截止,短路回路断开.”不知道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网友G:
靠,盲人摸象也不是这样玩的吧???

网友C:
如下图

给该电路接个外接电源和负载,假设O2的导通内阻为20毫欧姆,能长时间工作电流最大为10A.
Q2的导通电压为0.7V,从中可以计算出认定的最小短路电流为25A,也就是说只要有25A的电流通过,Q2会马上起作用致使O2截止,切断放电回路.
最大工作电流为10A,短路保护电流为25A,那么如果电流在10A-25A之间由谁来控制呢?这就是R23及其所连的电路所起的作用.

那么出现以上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比如负载被短路了,或负载出错了导致电流上升.

网友H:
ls分析的很好,学习

楼主:
sweethally 真的非常感谢..

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技术讨论的群,以后还有很多可能要请教的...能提供一个吗.非常感谢.

网友I:
还有一个问题是O2必须在C2的电压上升到0.7V之前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