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3845调试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25):
最近在调试一个开关电源,pwm控制器是uc3845,发现几块板子上uc3845的pin8(5V电压参考)是方波,而不是5v电压。电源也不能正常工作。
同样的电路,在另一产品上就可以工作啊。
下面是电路图。

网友A:
换3845芯片吧

估计芯片已经坏了。

楼主:
to maychang

您估计正确,芯片坏了。
一批芯片都是坏的。
换了一个能正常工作的上去,立马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