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稳压管稳压值偏低

楼主(2007-12-25):
电路如下图所示:
传感器信号Ain1经电压转换后,AD0输入单片机做AD转换。稳压管D22做限压保护,型号为1N4728A
现象:当U12的7脚电压为3.3V时,AD0为1.9V
      U12的7脚电压为4.1时,AD0为2.0V
问题:1、U12的7脚电压为3.3V时,AD0为何会有高达1.4V的压降?
      2、U12的7脚电压为4.1V时,AD0为何不为3.3V左右?
如果是因为导通电流过小,我将R102换成50Ω后,当U12的7脚电压为3.3V时,AD0为2.6V,仍然达不到预计效果。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稳压管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美好

找个稳压管的资料,看看实际的特性曲线到底是啥样,不要想当然
旧帖区里有我写的关于稳压管的帖子

网友B:
输出才3.3-4V,接1K ,还想稳到3.3V,用个2V的差不多

楼主:
感谢两位回答,还有点疑问

赤铸大侠的帖子“初学者齐纳管使用参考”看过了,很有帮助
是否稳压管的效果不好,用TVS管效果如何?
感谢3楼回复,2V的稳压管稳压值太低,您是指两个串联吗?我是看到有的资料上讲开启电流》=0.1mA就可以稳压才采用了1K电阻

楼主:
查过datasheet,还是不太明白

查了TVS管1N4728的datasheet,漏电流IR(max)=100uA
折算到R102上的压降也才0.1V,不明白1.4V的压降怎么来的

网友C:
稳压管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美好

2楼: 稳压管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美好

找个稳压管的资料,看看实际的特性曲线到底是啥样,不要想当然

没有错

网友A:
“漏电流IR(max)=100uA”

漏电流时的电压是多高?看仔细点

网友B:
如果稳压管D22做限压保护,那么可以如下图这么用

2V的稳压管稳压值太低,您是指两个串联吗?
没说两个,只说一个,如果是两个那更不行了.

网友D:
R102前接一电压跟随器就可以了

网友E:
不知道所谓的限压保护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为了不让电压高于ADC允许电压,按8楼的方法就可以了。没必要用稳压管的。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接电源的二极管D22“漏”入电流,而接地的二极管则“漏”出电流。处理好,基本能有很好的补偿,又有保护作用。

网友E:
又,许多模拟IC都使用这种保护方法

网友F:
请问10楼版主大哥

这里的“漏”是指漏电流? 又,这里的补偿又是指啥?

网友G:
你的ADC是没有buff的ADC

压降都在R102上了

你去点R102电压就正常了,但也就没有限流电阻了

网友H:
r102的位置能不能换一下

1k电阻串在7脚上
但放在7脚与R86连接的节点前

网友I:
10樓的方法好

10樓的處理方法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