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07-12-25):
0 OHM 电阻的误差是怎么定义的?
如:0 OHM  5% 的阻值范围是多少?

网友A:
有0 ohm电阻吗?

网友B:
有的.

用来短接的.比如线路板上的两块地(不方便一起布),用个0电阻跳接以下.误差估计5%就是0.05R的误差吧.

网友C:
0R,误差一般表示是≤多少mΩ,没见过用百分比表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