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A的恒流源,5V输入,最大能输出多少V呢?

楼主(2007-12-26):
精度要求不高,10%即可,谢谢!

网友A:
没看懂

看不懂

网友B:
楼主:你的负载极限最好最好能达到4.7K,极限

网友C:
最大当然就是1mA,5V了

楼主:
3楼,如何才能达到这么大的范围啊?

 4楼的不可能吧?我做的只有3.8V,晕!还没见过能达到4.7V的呢!

网友B:
用锗管来驱动

网友D:
用pmos,可以到4.9v

网友E:
有3.8V就很不错了

网友F:
PNP型恒流电路

你可以用PNP晶体管来做一个简易性的恒流电路再附带两只二极管三个电阻即可.该电路的恒流压降只有0.2V左右.负载可得到4.8V左右.我想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了!!

楼主:
楼上各位大侠,能否给个简图啊

 如何能做到4.5V以上呢?
 8楼,3.8V有1.2V的压降呢,太大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