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么??

楼主(2007-12-27):
如果把电机的电源提高到90伏,2104用12伏,可行么??

楼主:
哪里不可以,是图纸不可以 还是其他的

网友A:
图纸

比如左边的R2104的3与4连接在一起了,都接地了,STOP了

楼主:
还有其他的问题么?

网友B:
用同一种型号的场效应管也不对

用同一种型号的场效应管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