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血压计为什么既可以慢速放气又可以快速放气

楼主(2007-12-27):
电子血压计的进气方式是一种,排气方式有两种,在测量血压时,用的是慢速放气;当血压测量完后,用的是快速放气。我解剖了一个电子血压计,他只有一个电磁阀,电磁阀也只有一个动作。哪位懂的高人能否给我指点迷津?

网友A:
什么牌子的?

楼主:
血压计

欧姆龙的。
楼上还知道有两个电磁阀控制的,或一个电磁阀有三种位置的?

网友B:
如果有设备控制排气管的口径也能做到

变化排气速度,看看有没有相应的东西

网友C:
这样的

充电和放电分别用了2个两端器件,只要在2端上电就可以工作,但是实际上负极会连一个三极管控制通断,单片机用PWM提供通断信号,所以单片机调整PWM的占空比就可以调整充放气速率。

网友D:
电磁阀只控制快速放气

慢速放气不是通过电磁伐的,里面有一个慢速放气头,纯机械结构,可以调节放气的速度,其实在充气的过程中,这个放气头就一直在放气。

网友E:
我觉得不是

电磁阀开关放气速度与施加到线圈两端的电压有关,采用PWM应该可以调整放气速度

网友A:
AWEY说对了,我以前做过24小时动太血压计,就是这样弄得

网友D:
电磁阀只有两个状态,不能控制气流量

楼主:
慢速放气头就一直在放气

谢谢各位。我认为awey和高建明说的符合实际:  电磁阀只有两个状态,不能控制气流量。电磁阀只控制快速放气。慢速放气不是通过电磁伐的,里面有一个慢速放气头,纯机械结构,可以调节放气的速度,其实在充气的过程中,这个放气头就一直在放气。

网友F:
电磁阀

做过两年血压计,通常使用的电磁阀有两种,都属于直线电机。一种是普通的,通常为了漏气速度平稳采用塑胶漏气阀漏气,还有一种加da转换就可以控制漏气速率,叫做线性阀,无需塑胶漏气阀,不过通常价钱会高点。

网友G(2010-12-13):
不叫线性阀,应该是比例阀或伺服阀

网友H(2018-03-12):
引用 网友D:
慢速放气不是通过电磁伐的,里面有一个慢速放气头,纯机械结构,可以调节放气的速度,其实在充气的过程中, ...

你好,这种一直放气的是不是叫节流阀,可是在网上搜一直都搜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