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分立元件搭建电路区别高低电平转换和多个脉冲

楼主(2007-12-28):
由于考虑成本、PCB尺寸等因素,项目中遇到一个问题甚是头痛,希望达人指点。
用分立元件电容电阻、二三极管等,搭建电路区别多个脉冲和高低电平转换,脉冲周期300ms, 高低电平转换过度时间10uS。

楼主:
解决了,有牛人给了方案,贴上来共享!

主要的思想就是每来一个脉冲,电容C21的电压会升高一点,但在第一个脉冲来的时候,电容C21的电压还不足以使三极管Q11导通,C21的电压会在若干个脉冲后达到最高值,只要控制好电容的放电时间,就能保持三极管Q11一直导通..
   输出表现在PNP三极管的集电极...  二极管选用正向压降0.4V的.....输入的脉冲高电平是3.2V....

   此牛人只给了方案,我选了元器件的参数,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毛病.

   明天开始放假三天,嘿嘿!!!祝大家元旦快乐哈!!

楼主:
自己顶一个先!!

要求当输入为高电平或低电平时输出为高(或者低),输入电平高低转换时允许输出有uS级的抖动;当输入为多个脉冲时输出为低(或者高)。
输入有三种状态,高、低、若干个脉冲,
输出只有两种状态,其中一种对应输入为若干个脉冲,此种输出状态要求严格;另外一种对应输入为高电平和低电平,此种输出状态要求不太严格,允许输入高低电平转换时输出有uS级的抖动,当然没有抖动更好。

网友A:
隔直加全波整流

楼主:
3楼圈圈的主义不错

3楼圈圈的主义不错,

不过加整流电路以后元器件比较多,我的想法是尽量用简洁的线路

楼主:
人太少了吧,版主

串接隔直电容好象很难满足  输入电平高低转换时只允许输出有uS级的抖动  的条件

00再给个主义.....

网友B:
楼主的要求自相矛盾

高低电平转换时只允许us级时间,多个脉冲时必有高低电平变化。
除非允许输入高低电平转换时输出有延迟,否则没办法。而且这个延迟必须大于多个脉冲的时间间隔。

楼主:
to 6楼 maychang

我正是认为有矛盾,才上来问的.
希望大虾们能帮我看看,出点主义.当然,大虾们觉得不能实现的话也尽管说,我好做参考.谢谢!!!

修改个条件  输入电平高低转换时只允许输出有<5mS的抖动.

若我有描述不清楚的地方,请指出方便交流!

网友B:
5us和5ms是一样的

问题在于是否允许输出延迟。你死活不说,谁也没办法。

楼主:
to maychang

允许输入与输出有延迟,  给个方案吧!

网友B:
一句话就够了

用可重复触发的单稳态触发器,例如74HC123,单稳持续时间根据你的需要选择。

网友B:
不过,不满足你的分立元件要求

实际上,电路板面积有限,更应该用集成电路。

楼主:
to maychang

单稳态触发器不能满足要求.成本上要求必须用分立元件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C:
rc低通滤波加个npn

网友D:
楼主,D1反了

这个电路只适合频率固定的脉冲,而且开通与关断过程比较缓慢。

而且成本与单稳态差不多,性能比单稳态差,体积比单稳态大。

楼主:
to awey

单稳态触发器如何做?愿闻其详.......

楼主:
D1没接反啊.

D1与C20的作用是当  输入由低变成高的时候产生倍压,以提高电容C21的电压.

网友D:
10楼的 maychang 不是告诉你了吗?

引用 网友B: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0楼: 一句话就够了

用可重复触发的单稳态触发器,例如74HC123,单稳持续时间根据你的需要选择。
==================================
连续有脉冲输入时,输出一直处在暂态,没脉冲回复稳态。

网友E(2008-01-28):
PNP管未限流

PNP管未加限流电阻.

网友F:
呵呵,很巧妙的电路,高人啊.

不过5819不便宜,总体成本未必比单稳态芯片74HC123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