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晶振频率只到标称的1/3,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07-12-28):
(无正文)

网友A:
8-10M以上的晶体都是泛音晶体

工作本来就是在高次谐波上,问题还是出在振荡电路上,匹配电容和电阻要严格按照器件手册中的规定选择,另外,如果使用了IC插座,一定要保证接触良好,用万用表量的导通在高频交流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也要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