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的微型电机驱动

楼主(2007-12-28):
我用这个电路驱动电机,我的电源电压是4V,将其中一组三极管打开,为什么电机两端电压只有3V了,该怎样解决.

网友A:
这个电路能有3V出来就算很不错了

估计还很难达到哦

LZ先搞清楚射随器的压降怎么算啊

网友B:
Q13,15,Q14,16分别交换位置

那里朝来的?误人子弟

网友C:
光交换位置还不行

要烧管子的

网友D:
Q1、Q2可能受不住大电流。

这个H桥并没有原则上的问题。电压降是正常的。只是Q1、Q2可能受不住大电流。原则上,Q1集电极出来还应串一个电阻再接Q13、Q15基极。图里没有。那么当Q1饱和导通时,VCC从Q15的EB结经过Q1的C-E下GND,这个电流是无限的。存在相当大的危险性。当PWM1高电平脉冲宽度达到一定数值时,Q1就近似处于直流直入基极的状态,容易导致C-E过流烧毁。

如果希望电机得到的电压高些,可以提高VCC电压实现。

网友E:
负载串在集电极回路压降才会小哦

网友F:
LS可用

LS可用

网友D:
6楼的办法用在伺服驱动不知有没有交越的问题?

没仔细研究.先凑热闹.

网友E:
这个线路只能用于简单的正,反,停,开关量控制

已经做过几万个产品了,相当可靠的
做成6个脚小模块,使用更方便了

网友G:
哈哈哈,我再来推荐一把74ACT04

6反相器,相当于3个H桥,还可以并联。如果电机启动电流小的话,没准74HC04就能跑了。连1N4148都省了——芯片内置反相二极管。

网友H:
6楼的电路简单到没错

不过对软件要求和CPU要求高,若在某些不可控情况下,两个IO(PAD4,PA5)同时为低电平.岂不要烧三级管.

网友I:
可以考虑加个反相器,把两根控制线变成一根,再加个开关

网友J(2008-02-09):
可以考虑用集成电路

SA1582,原理和6楼差不多,可以大幅简化电路,驱动电流1A没问题。

网友K:
不管何种电路,4V的电压有些低,而且注意保护问题

网友E:
俺贴的线路是针对cpu需要冬眠来设计的(电池供电设备)

14楼的方案用在冬眠中会增加冬眠功耗的

网友L:
想压降小用MOS管

选用合适的MOS管压降可以很低,驱动亦不复杂。

网友M:
MOS才是更合适的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