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哪里帮分析下这个振荡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07-12-30):
由MPSH10构成的315兆振荡
那么其等效电路就是这样:
没搞懂它是怎么振荡的,三点式振荡条件怎么满足的。

楼主:
重发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30112844733.jpg
由MPSH10构成的315兆振荡那么其等效电路就是这样: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30113512964.jpg
没搞懂它是怎么振荡的,三点式振荡条件怎么满足的。

网友A:
zhong_hua:

关于这个振荡器 你可以参考童诗白的模拟电路 401页,上面有一个电路是和你的基本一样的,这是一个电感反馈式的电路,其实就是有一个电感的抽头电路,可以看成是一个全耦合的变压器,就好理解了,具体的反馈系数,相位分析,可以再参考电路分析书籍里面的,自感和互感一章。关键是理解如何阻抗变换de~~~~~~~

楼主:
应该不是自耦变压器耦合的那种振荡吧。因为:

我实验过在抽头处接电容到地,振荡就停止了

网友A:
书看了吗?

参考童诗白的模拟电路 401页,上面有详细的振荡原理

你知道为什么接上电容后就无法震荡了吗?

加上声表面器件的那种315M(代替了C2),

接上电容后你改变了LC的频率(根据等效原理,可以把你接的电容等效与C2并联),与声表面的频率差得太远,改变了振荡的条件了~~

如果不是接315MSWA器件的电路,抽头处接电容到地,画出交流等效电路,就是改变了振荡频率(频率减小!!!具体分析见电路原理关于耦合电路等效的那一章,好比是一个降压变压器把副边的阻抗折换到原边来分析一样的道理),同时C2的大小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当频率减小时,必须加大C2,这样不会因为C2上面有太大的容抗而破坏了振荡条件~~~~~~

所以你接电容到地的时候必须加大反馈电容C2~~~

楼主:
没有这书

我的意思是 在抽头处加入 退耦电容,像这样
LC还是原来的LC啊。

网友B:
他会震荡吗

我们看第一楼的电路,上端应该是接电源吧? 他能不能处于一个稳定的不震荡状态,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上电的开始时候会震荡,后面就把能量衰减了,渐渐平息,平息的时间看L1C1形成的谐振电路的Q值大小.平息后就不会震荡了

网友A:
linxinchun

楼主指的是这个电路:

网友A:
如果那个10uH的电感是一个扼流圈的话

那么这个电路确实是等效为下面这个图

如果这样的话就应该考虑Cce和Cbe来构成电容三端振荡了,那个抽头电感,25p和5p的电容在振荡下面应该是呈感性的,才满足三端的振荡条件了呀~~

但是是不是究竟利用了结电容了?感觉比较悬呀,三极管的结电容分散性很大的话那不是调试很麻烦了?

如果按照楼主的办法,在抽头处接一个电容(315M下,相当于对地短路)到地,就是一个互感耦合的振荡了,而且那个5p的电容是不参与振荡的仅为耦合电容(防止影响静态工作点),好像5p太...太小了,~~~

而且楼主实验了,不起振,那么可以排除是互感耦合振荡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呀???

网友C:
1楼的图不是三点式震荡。

6楼的图是一个,调制+载波发生结构。待调信号从B入。

可以震,但不知道怎么震

网友D:
应该还是靠晶体管节电容振荡的

这是我的分析

网友A:
~~~~

我想问一下,楼主这个发射电路的天线是不是一般的1/4波长的导线呀?还是PCB天线?
这个电路里面没有标出天线,

还要考虑天线对回路的负载作用~~~

网友A:
楼主~~

你把那个10u的扼流圈去掉,看振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