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双向稳压二极管这样的器件

楼主(2008-01-02):
(无正文)

网友A:
有,以前国产的2DW系列就是

网友B:
TVS管

TVS管应该可以的.

楼主:
TVS这种管子的参数怎么选取!或者说选择的参数有那些

网友A:
TVS管不适合做稳压管用

楼主:
它是起保护作用的,

我的电路里它是安放在三极管的基极端
,静态测量时两个方向都有二极管特性!这样的测量对吗,有这种特性对吗!

网友C:
回 ly020908

要“静态测量时两个方向都有二极管特性”,拿两个二极管反并联即可。

网友D:
两个稳压管背对背不就是了么?

网友E:
這種東西很多的,ESD,TVS都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