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容放电的计算问题

楼主(2008-01-02):
请问一下,一440u电容,两端电压12V,以50mA放电(恒流),放了10ms后电压降了多少?我这样算:
    V=(1/C)*(对i时间的积分)=(1/440u)*(50m*10m)=1.36V
   请教一下这样算正确吗?以前的电路知识忘记了,惭愧。望大家讨论讨论.先谢谢了

网友A:
计算方法没错,但是结果是错的,应该是1.136V。

网友B:
440uF的电容还真的不好找

网友A:
两个220的刚好合适,哈哈

楼主:
就是两个220u的并在一起,嘻嘻

结果写错左,计算正确就OK啦。谢谢各位

网友C:
普通电解电容的误差一般是正负20%的……

网友D:
同意樓上的

我們的基值誤差不能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