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功放功率信号到单片机

楼主(2008-01-03):
采集功放功率信号到单片机,应该如何设计采集电路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单片机测功率

需要同时测量电压和电流。

网友B:
单片机测功率

我也是这样想的,采用模数转换那如何做这个电路呢,主要是如何采集到这个信号,这是关键

网友C:
对于功放采集电压就可以了

负载是固定的。用二极管隔离取出电压信号,然后滤波积分成直流电平,经电阻分压后送AD即可。

楼主:
用二极管在什么位置取电压信号呢,又不影响功率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