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高人分析一下如下的4-20ma变送电路

楼主(2008-01-03):
(无正文)

网友A:
Is=Vin/Rs 但与RL上的电流不同

楼主:
重点在于2.5V端引入的1K电阻如何分析

因为加这个1K电阻后,RL上的电流明显减小,似乎是做加法器用,
这个电路是用在变送输出的运放采用单电源供电的,因为前端的Vin一直为正,
输出4ma不足为奇 ,如果需要输出0ma,该如何》???继续请高手发言。

网友B:
`~

流过RL的电流基本上等于流过RS和R1的电流呀~~~,

当输入电压为:

2.5*R1/(Rs+R1)的时候输出电流就为0 了呀~~~

网友C:
这个电路怎么仿真不出来?

还是没看懂,请问RL范围多大?
这个电路怎么仿真不出来?
谁能说的详细一点不?
谢了!!!

网友D:
4楼的,输入电压没有确定

你怎么知道相等啊

网友E:
是这样的吧

RS上流过的最小的电流是2.5/1.022K. 当Vin输入电压太小不能保证Vin/Rs大于此电流时,三极管截止;否则Rs上将流过Vin/Rs的电流,而RL上流过的电流将为:Vin/Rs-2.5/1.02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