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驱动超声波探头采用哪种驱动波形好?

楼主(2008-01-03):
正弦波or方波?
超声波探头可以看作电容吗?

网友A:
re

  超声波探头的等效电路模型中有电感,电抗,电阻。
  一般用方波驱动。
  建议楼主多看一点相关资料,可以给你一点参考
  1.http://www.hobby-elec.org这个网站里面有讲超声波制作的
  2.TI有一个用MSP430的方案,可以搜一下
  注意电源,要噪声小

楼主:
谢谢Qvacation

上面的问题改一下
1.用正弦波驱动探头可不可以
2.用软件模拟的话,探头怎么表示

网友A:
re

 客气了
 理论应该是可以,但是正弦波威力不够猛,毕竟电压大的时间在一个周期中的时间比较短,不如方波,驱动电压在一个周期中都是最大振幅,可以使接收距离变大。
 不懂软件模拟,应该是multisim一类的东西吧,不过不推荐软件模拟,超声波涉及到频率响应,接收部分放大涉及到杂散电容,跟实际电路关系很大,电路仿真不是好方法。
  也不推荐用面包板搭建电路,因为小孔之间有2pf左右的电容。---Robert Pease<<Troubleshooting analog circuits>>

网友B:
dd

方波好吧~
不过要是能加脉冲变压器的话~
发射到10M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C:
最好的是正弦波

一般超声波换能器有一个主要的中心谐振频率点,同时还有可能具有第二个谐振点。大家都知道某个频率的方波是多种频率的正弦波叠加而成的,在使用方波驱动换能器时难免在会在第二个谐振点产生谐振,这是设计者不希望发生的;一般的做法是从大功率方波中采用大功率LC滤波器提取正弦波信号,并用该LC滤波器对换能器进行阻抗匹配驱动。

网友D:
调谐匹配……什么方波都没有谐振时的峰值强。

网友A:
惭愧。

  功力不强还出来误导别人,惭愧。对不住楼主了。

网友D:
一般在超声波驱动电路里都会有一个变压器,

作用主要有二:
1-利用次级线圈的电感,加上外接电容和换能器,构成谐振系统
2-阻抗匹配

以上是连续工作的情形(超声波清洗,测距等);

不连续工作的,比较少用。如单脉冲发射电路,需要用脉冲来驱动换能器。

网友E(2012-12-27):
学习了!!!
中间如果用中周的话,中周的中心频率点就是超声波的频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