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信号)变增益放大电路的相位补偿方法

楼主(2008-01-08):
分析传播信号的相位差~自然希望发射信号和接收信号相位在电路中都不要有变化,以达到最后求的相位差只是超声波空气传播过程中相位变化的结果~
附件里面是放大加推挽发射信号部分及信号频率不同而输出相位变化的仿真图~可以看到40KHZ附近相位存在变化~
尝试着把电容并在RF上,相位变化更大;并电容在R1上,相位变化减小~电容太小则补偿不够;电容太大则补偿过度~根据市面电容刻度进行更改,无法使40KHZ附近相位不变~
并且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电路是变增益电路(变RF大小),放大大时,相位变化大;放大小时,相位变化小。这样就不太可能在较宽的放大范围内实现比较准确的补偿~请问除了我这种方法外有什么比较有效的办法?!
另外问个PSPICE的小问题——相位检测我用的是小信号AC检测;但是进行时变瞬态检测时,输出信号相位并无变化,而且输入信号相位人为更改之后也无法显示,始终是0度~

网友A:
不要补偿了,直接换带宽足够的运放

就算靠补偿展宽了一点,相当于加入了微分成分,不是好事

楼主:
推荐个好运放啊~

恩~确实麻烦啊~
把运放从TL084换到OP27,确实要好一些~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带宽足够的运放可以选择~

网友A:
三极管驱动级设计也有问题

工作在乙类状态(甚至比乙类还差),中间有交越非线性,要求运放输出突变,带宽要求无疑更高

晶体管加偏置,功耗要求不高直接用甲类电路

假如带宽取50kHz,增益23倍,运放 GBW 至少 50kHz*23=1.2MHz
满足这个的应该很多

网友B:
5楼的带宽公式算法不太对

实际应用中还应该把结果乘以3以上吧,当然也不能太大了,太大了高频噪声的处理也是一个麻烦……

网友C:
re

结果乘以3?为什么呢?也听人说过的,是不是留点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