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电路,恒流值为何偏小?(附图)

楼主(2008-01-09):
随着RL负载电阻的变化,电路能够很好的恒流,但是恒流理论值应该是1mA啊,现在实测大约0.46mA。不懂了。。。。有明白人了给看看,谢谢。

网友A:
电源电压太低了吧

运放用5V供电看看。

楼主:
电源加至5V也不行,TLV2252可以低至2.7V供电

实测:运放4.2V供电,恒流值大约0.46mA
实测:运放5.0V供电,恒流值大约0.5mA   晕了。

楼主:
电路本身应该没问题吧。

参考的是:
http://www.21ic.com/news/n10259c197.aspx   或
http://www.dzsc.com/dzbbs/20070206/20076518177937305.html

网友B:
看看TLV2252的最低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B:
TLV2252的输入不是轨到轨的

Datasheet里推荐的输入电压最高为Vcc-1.3V

网友C:
恒流的原理就是R2~R5上的电压为2.5V,而你的运放电源都只3.3V.

你说会有什么结果?

减小R2~R5,降低基准电压!

楼主:
减小R2~R5,降低基准电压 测试结果。

(1)R2||R3||R4||R5=2.5K   Vref=2.5v
实测:运放4.2V供电,恒流值大约0.46mA
实测:运放5.0V供电,恒流值大约0.5mA
(2)R2||R3||R4||R5=1.25K   Vref=1.2v
实测:运放4.2V供电,恒流值大约0.5mA

再看手册发现:应该是TLV2252高电平输出电流不足吧。晕啊,怎么选了这么个东西,那位给推荐一款运放啊,低功耗,低电压(2.7V~5V左右)。

网友D:
随便说说,电路设计有问题

不知道你怎么保证RS两端是2.5V
你推导各点电位看一下

网友A:
回楼上

电路设计倒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E:
rail-to-rail output 运放很多

1mA 输出电流下压降一般都小于 0.5V (也就是输出 3.3V-0.5V)
我用过 OPA336,类似的太多

网友D:
刚才计算了下,满足RS上下2端为2.5V恒定

但是总觉得U1A的8脚3.3V小了点

网友F:
运放输入共模电压与电源的关系,最基本的东西

网友G:
输出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