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b的问题

楼主(2008-01-09):
请问各位大虾,允许流过三极管B极的Ib有没有最大值啊?
谢谢了!

网友A:
当然有

参看具体型号的datasheet。
不过,即使是开关工作,也很少用到。

楼主:

看了好多管子的文档都没有标注最大Ib,郁闷

网友B:
因为正常使用很少临界

除非你纯粹想把它当作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