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从5V上传到24V线上,音频信号传输电路设计?

楼主(2008-01-10):
实际运用中是用2线制信号传输,现在我要把5V上的音频信号叠加到24V上。我试了,1UF,10UF,100UF,200UF,电容进行隔离并传输,发现10UF的效果最好。但通话是声音还是很轻(如果我用3线制,多加个信号线的话声音就重;所以可以排除我硬件的是原因)。

   我想有什么方法让信号从5V到24V时信号衰竭的小点。解释的很业余,小弟是新手,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A:
与你的24V电源的内阻有关

网友B:
解决的方法

增加24V电源对你需要的信号频率的阻抗,但不能过分影响直流电阻。

楼主:
内阻怎么加?

频率在几K左右。我用的电源是24V的开关电源。我这样画的对么?3楼不好意思,电源内阻和频率怎么匹配我不会算。能教我么?

网友B:
你的图

24V电源端又加了个24V稳压管,5V电源端也加了个稳压管,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要将音频信号传到24V电源线上,应该在24V电源输出端和24V负载端各加一个电感,音频信号加在两个电感之间,接收音频信号的设备也从两个电感之间取得信号。电感量应该使音频信号最低频率也有足够(你使用)的阻抗,但电感的直流电阻应该使直流压降小到可以接受。

楼主:
问题解决!

因为信号和24V电源间的电感不够大。现取60毫亨电感,能顺利通话,工作。

为什么要加足够大的电源?我理解是:电源相当于一个巨大的电容,微弱的音频信号直接加在上面,等于被滤掉、平滑掉。加了电感后可以解决问题了,电感的特性是直流电阻小(是不是就等于Q值?),交流电阻大。

谢谢maychang,awey 热血青年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