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ommon mode filter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8-01-11):
是叫共模滤波器吧,那是怎么样滤出共模信号的?

网友A:
作用就是滤除共模信号而对差模信号影响很小

这主要是由滤波器中的电感实现的。
这种滤波器中的电感有两个绕组,其方向是差模信号产生的磁场方向相反,电感不起作用,而共模信号产生的磁场方向相同,电感起作用。

楼主: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原来看资料一点都看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