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音频信号的远距离传输方法?

楼主(2008-01-11):
两个设备要传输音频信号(20Hz -- 20KHz),信号大小为1V,传输距离为1KM,那么采用什么方式传,请教大家。。。
这个音频信号传输后必须保证如下:1.无杂音,2.音频信号的高频部分无失真

本人的原理,A,B设备之间采用隔离型的1:1变压器。
即音频信号流如下:A设备中的音频信号 -> 变压器 -> 双绞线 -> 变压器 -> B设备,

请问:我的原理有错误吗?还有更好的方法吗?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基本上没问题,最好用屏蔽的双绞线

楼主:
个人见解:

请问有没有更加好的方法呢?awey,斑竹

网友A:
用变压器可能是最理想的

用普通的平衡信号传输再在接受端差分输出,因信号两端不共地,共模干扰信号的影响会非常大。

网友B:
不如先算一下1Km导线、电线杆、人工安装费……

可能两台对讲机一类的东西成本更低……

网友C:
有线的保密性能好

还有
楼上的
有些老杆子固执的认为,有线比无线可靠得多,成本低得多

网友B:
有线的保密性好……头一次听说过,除非埋藏的很隐秘

或者线路上有人巡逻……

需要保密的地方还是用光纤比较好

网友D:
20Hz -- 20kHz

这个变压器不大容易做。
有必要这么宽通频带吗?

楼主:
个人见解:

后来考虑,频带只需要80Hz -- 16KHz就可以了

网友D:
80Hz -- 16kHz已经相当不易

这样的变压器需要分组夹层绕,否则达不到带宽要求。
注意最高和最低频率已经达到200倍。
这已经是高保真音频设备的要求,你见现在哪个高保真音频设备用变压器?正是因为变压器很难保证带宽,才发展出了各种各样不用变压器的放大电路。

楼主:
个人见解:

但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些纯后级或者合并式的工业功放。里面的音频变压器是可以做到80Hz -- 16kHz的频响,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D:
回楼上

我并没有说不能做到,而是相当不易,尤其是你自己绕制。

网友E:
我建议用无线传输,使用灵活/成本低/距离可以更远.

网友F:
无线怎么实现?工作在哪个频段?会不会受管制?

网友G:
也可考虑一下数字化传输

网友H:
数字化

要求高就用数字化传输,介质双绞线,注意隔离。
例如用SPFIF协议,加大驱动能力后走双绞线,然后光隔离。

网友I:
1KM

也可以考虑用自制激光调制发射器。
点对点。

网友:
本人见解

楼上的说了,用无线的.
本人认为,音频用无线的复杂,假设楼主的东西要双方通话就跟麻烦.无线的电路难调试. 采用平横传输成本低....调试很简单.

网友J:
FM+双绞线

双绞线传视频都能走几百米。

网友K:
无线的模拟传输

收音机原理,外面现成的电路很多

网友L(2008-03-03):
用数字传输比较好

用数字传输比较好,距离传的远,SPDIF穿最好。可以先将模拟信号转成IIS信号,在转成SPDIF。只要加一转换IC就可以了。

网友M:
用光耦

用光耦隔离,就不存在不共地的噪音了。现在光耦的线性做的好的很多。以前曾用光耦做过音频隔离,远距离应该一样也可以。

网友N: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B:
感觉还是无线的比较好,现在的原材料成本疯长……

网友O:
一般是定压传输方式

远距离,多喇叭广播,都这样

如果仅仅是数据传输,算了,不用我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