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图示电路中两个1N4007的作用

楼主(2008-01-11):
(无正文)

楼主:
实际产品中确实如此,不理解,所以问一下

网友A:
画错了吧...

楼主:
肯定没画错.

网友B:
难道又是硬件陷阱? 但不至于做得这么弱智吧?

网友A:
右边的5V是另外的5V输入吧?中间是电压输出?

这样的话就好理解了,两个二极管是隔离两个5V电源用的。

网友C:
能不能多发点图上来看啊

网友D:
00说得有理

备用电源自动切换电路就是00所说的

网友E:
应该用肖特基,要不压降大

网友F:
呵呵,第1次见

网友G:
把图画全了再发上来

网友H:
并联的吧

网友I:
回复主题:求教图示电路中两个1N4007的作用

这样的话跟直接断开有什么区别?

网友J:
可能如7楼所说

引用 网友A: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7楼: 右边的5V是另外的5V输入吧?中间是电压输出?

这样的话就好理解了,两个二极管是隔离两个5V电源用的。

网友K:
电路不全吧

电路应该不全

网友:
肯定是隔离用的

赞同楼上说隔离用的,我估计那东西一应急供电来的.

网友L:
显然是两个二极管中间输出电压,右边的5V可能是电池供电。
左边18V有时,电源供电,掉电时,右边电池供电。(电池为备用电源)

网友M:
赞同computer00的说法

网友N:
re

恩,备用切换讲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