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直流电源共一个地,得出正负电压,可否用在同一电路

楼主(2008-01-11):
用两直流电源共一个地,得出正负电压,可否用在同一电路中?
我觉得是可行的,但项目经理否定,说会短路,不解又不敢争问!
他叫我用个稳压器得正负12V,麻烦啊 !

求各位指点下 谢谢   即用两直流电源共一个地,得出正负电压,可否用在同一电路中?   对或错?

网友A:
你能否画个图? 这样看你的描述晕得很。

楼主:
RE 圈圈

这样连接输出正负12V  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B:
如果电源“-”接外壳

而外壳又接保护地,就会短路

楼主:
AWEY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我直接把电路板的地全部跟图所表示的地连接起来!难道不行吗?

网友B:
两电源的“-”如果都连到保护地(一般接外壳)

等于是两个电源的“-”端是相连的,这样电源A的“+”连到电源B的“-”,等于与自身的电源“-”相连。

网友B:
楼主可能没明白保护地的概念

就是三芯电源插头中间的那个,一般稳压电源的外壳与它连在一起,并与电源的“-”端相连。

网友C:
从你的描述和图看,没问题

正负电源就是这么来的

楼主:
那就是说不能按我的连接做了?

还是我的项目经理对撒
郁闷!
谢谢 AWEY

网友B:
听楼主的意思,用的是市售的实验用稳压电源

楼主虽然没说,就这句话“但项目经理否定,说会短路,不解又不敢争问!”猜测是市售的实验用稳压电源,要不,这项目经理也太没水平了。

楼主:
哈哈 到底行不行,正负电源芯片打样中

水平是可以的,我们的项目经理年轻有为啊!

网友D:
真是稳压电源,应该不行

楼主:
可编程电源可以不?

网友A:
只要两个电源是独立的,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连,

例如两节干电池就可以。

网友E:
回9樓

樓主,能跟你的項目經理學習是你的服氣啊,還有什么好郁悶的,你又學到一招,應該高興啊

网友F:
一般正负电源就是这么来的啊

楼主有啥问题?

网友G:
当然不行啊!!

LZ说了两个电源是用一个地.各位前辈怎么没有注意啊.LZ的项目经理说的还会有错?

网友G:
那样联就是:

12V+与-亲密接触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