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差的计算公式?

楼主(2008-01-12):
下面这个图中的相位差的计算公式用什么比较好呢?
请大侠给个计算公式,
谢谢!

网友A:
两个输入不相关,频率也可能不同

不存在什么相位差问题。

楼主:
回复maychang

具体的图和这个有不同
这个图的双D触法器输入的是一个同频率的(大约25HZ左右)的正玄信号,
正弦信号输入下面的图中,测量的是V1和V2的相位差,
只是用到上面的双D触发器还产生U0,

网友B:
这里有两种“计算”

一个是“换算”,顶楼电路实际已经得到相位差了,要做的只是根据定义换算成相位差

后面的图才需要真正的计算,那就根据模型(RC 网络的传输函数)和信号特性算相移

LZ 要哪个?

楼主:
回复赤铸

能把两个都发上来吗?我看看,
或者发我的邮箱里timnai@163.com
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