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选择小问题请教

楼主(2008-01-18):
电路电源入口处的退藕电容选择疑惑:
同是0.01u、50v的电容,有选择贴片的,也有插脚的,就抛开其温度系数等电气参数的区别来论,当电路板长期受到震动时,那种封装方式使电路工作更牢靠些呢?
   注:我的板子比较简单,所有电阻目前都是金属薄膜的,本人觉得这样给人的感觉牢靠些!但没有理论依据!

网友A:
贴片的质量小,抗振动好。

金属膜比碳膜更稳定。不过换句话说,你现在想买碳膜的都难。

楼主:
呵呵,碳膜的就不买了!

都用贴片的好了,小型化趋势嘛!呵呵,多谢NE553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