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帮忙,为什么电路中运放不满足了虚短的原理

楼主(2008-01-18):
(无正文)

网友A:
因为有多个错误

1、运放输出是有一定范围的,LM358在5V电源时不可能输出>4.7V的电压
2、就算Q5饱和导通(CE短路),RS上能得到多高的电压?
3、三极管是电流驱动的,要让RS上获得4V的电压,那么R6左端电压应该是多少?

楼主:
果然如此。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B:
应该改小LM358+端基准吧

楼主:
发现自己的电路知识还是很弱,路漫漫

网友C:
358运放乎

358运放乎

网友D:
别用这个垃圾运放。

看看datasheet上,这个是达林顿推挽输出。
所以动态范围实在。。。。
1.4V啊,浪费掉了,换个吧,LM322比他好多了。再贵的TL082又好一个档次。再好的Rail-to-Rail的又好一个档次。

网友E:
模拟技术

深度负反馈时两个输入端才满足虚短啊,你这不是深度负反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