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这个FET开关时对电源的干扰?

楼主(2008-01-18):
如图所示:
紫色波形是5V电源输入,下面是一对FET的波形,源漏相接的。现在第一个FET的上升下降沿对电源有很大的干扰,导致烧怀了几个片子,而第二个FET开关波形良好。后来加了一个470u的电解电容在电源输入处(因为之前由于断电后放电太慢把它去掉了),再接入第一个FET的D极,现在暂时没出什么比较大的问题,但是对电源电压的影响还是很明显。不知道是何原因引起这个现象,和开关速度有关系吗?
  FET用的是I·R的IRF7807,电源是支流稳压电源。

网友A:
贴个电路图出来看看?

RT

网友B:
任何电源都会有瞬态调整

瞬间开关电流冲击下,没有尖峰是不可能的
减小尖峰的办法:
1. 换快速响应的稳压器,不同原理的稳压器,响应速度差别还是很大的
2. 加大滤波电容,换高频特性更好的电容器
3. 加限压器件(TVS 或齐纳管)限压,限制正尖峰(损坏器件的应该是正尖峰,负尖峰最多导致复位)
4. 更彻底的:给开关工作部分单独供电,至少加个RC或LC隔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