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功率放大器自激问题!

楼主(2007-11-15):
本人最近用LM12CLK芯片设计了一功率放大器,发现去掉陶瓷电容C23(180pf)肯定自激(空载),加上C23(180pf)偶尔会出现自激(空载),实在搞不懂,急盼高手指点一下该电路稳定性设计究竟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去掉R3、C22,并将R3移到与C23并联

网友B:
不要用这么大环的反馈,宁愿一级一反馈,你这样不好控制

网友C:
肯定没法稳定,而且不同音量下频响特性也不一致

网友D:
这样的大环反馈是比较难设计的

网友E:
真是搞技术的斑竹呀!!!敬礼!!!

网友F:
大环的关键是控制回路延时

所以 C20 不应该要
两级运放的速度都应该足够快

大环要避免直接带非纯电阻负载,最好加跟随器缓冲
复合放大器的目的就是兼顾直流和交流特性,所以最好是:小功率复合放大器+大功率缓冲跟随器

网友G:
嘿嘿,让我偷学到喽。

我谈谈理论。

负反馈的满足条件是输入相位和反馈相位相差180。

小环负反馈达到这一条件不难,但大环负反馈由于要考虑到器件的延迟和反馈网络的容感抗就很难达到这一条件了。

LS只所以加入大环负反馈是想优化系统的带宽和输入输出电阻,但对于功放芯片个人以为加入大环完全没有必要。

赤铸提到的小功率复合放大器+大功率缓冲跟随器是现在复合放大器流行的解决方案。

网友H:
C22和R3,有没有必要移到L1之后引接反馈?

网友I:
R7用的是什么电阻?

通道不延迟,不引入正反馈 便不会自激,当然,通道不延迟是假的,我们最求的是越小越好、

网友J:
RE

信号输入端~是不是要加个电容`滤掉共模信号呢?

网友K(2011-10-22):
都是俺們敬仰的前輩在解答,可惜怎麼看不到圖片了呢???

网友L(2018-12-30):
电路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