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测试电路设计

楼主(2008-01-19):
大家好!

   我想做一个测量晶振频率的电路,不知哪个可帮忙供电路,频率范围:10KHz--100MHz!谢谢!

网友A:
小点频率可以用MCU来测试方便

网友B:
频率跨五个数量级,根本不可能用一个电路实现

频率较低(10kHz)的晶体,其振动方式一般是扭转,有四个出线端,显然其振荡电路与常见的振荡电路不同。中等频率(1MHz)的晶体,其振动方式是沿厚度方向的振动。很高频率的晶体,如果沿厚度方向振动晶体将非常薄,无法加工,所以一般是利用其谐波频率,其电路与中等频率晶体不同。

楼主:
32.768

那现在我有一个时钟晶振,频率是:32.768Hz,但是用示波器测量时,测不出来!想做个小电路接然后测,不知能否提供小电路!

楼主:
是32.768KHz

网友C:
用示波器测试要做一个buffer的

不能直接连接

楼主:
请教!

楼上讲得是做一个缓冲吗?要放大吗?具了解这个晶振的振幅很小!不太懂请指点!谢谢!

楼主:
请教班主!能否抽时间帮忙!

谢谢!

网友D:
用74HC04搭一个振荡电路,上电,测输出频率如何?

楼主:
求助!

动手焊了个电路,电路如图:但是在用示波器实际测试过程中,用11.0592MHz单片机上用的那个晶振测量时,发现频率准确,可以测量,但是换成了32.768KHz的晶振时,就测不出来,请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E:
可不可以用74HC04搭一个晶体振荡电路

输出信号振荡频率为晶体的频率

网友E:
接成多谐振荡器

楼主:
做了!

可是还是测不到哟!

网友E:
多谐振荡器应该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