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orCAD就碰到的困惑

楼主(2008-01-21):
在学orCAD,画了个再简单不过的电路,本想试试软件的(网上下的)却得到如图所示的结果,不解:电容上的电压应该有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呀,怎么结果上没显示出来呢?

楼主:
结果图,(怎么一次只能上一个图呢?)

网友A:
把图中的勾打上就可以了~~~

网友B(2008-04-11):
为什么呢?

网友C:
去掉了直流偏置初始化计算的过程

从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