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距离(1M以内),要精确到1um,用什么好?

楼主(2008-01-26):
这个信号要送到单片机,还有速度不能低于1M/S

网友A:
要精确到1um

只能是光学方法、用干涉方法可以做到,但必须有干涉长度大于1m的光源,这非激光器莫属。
“速度不低于”一句不知道什么意思。

楼主:
测运动中的物体,每秒运动可达1M,所以要求速度够快

网友B:
做什么东西要求这么精确

楼主:
机床的移动

网友C:
每秒运动可达1M,也就是每uS运动1uM

精度要1uM,也就是说测量时间要远小于1uS,够呛!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看一下机床现在是怎么检测的……

楼主:
好象用编码器或光栅

每秒运动可达1M,这是极限,实际工作时不可能用到的

awey经验丰富,一定有主意的

网友E:
这要看你在什么地方测

在设备上测,例如想显示一下实时距离,一般在设备的转动部件上,如电机出轴上装个分辩率足够的编码器就行了,不过设备能控制到1μm精度,应该本身就带有编码盘之类的检测传感器了.
若是在设备以外测,就麻烦了.
哈哈,兰天让白云遮住了,不要让人瞎猜哦

楼主:
这是设备厂家让俺给他出个主意,"用什么好?"

我只做测量并控制,所以更关心他们用什么传感器及接口,结果他们问我

网友F:
螺旋测微计,千分尺 万分尺?

网友G:
做不到

精度要1uM是什么概念?物体表面的粗糙度都远大于它了,怎么测!

网友H:
1uM在高档的数控机床上面都必须要求的

楼主:
非常感谢tyw的资料,这里说的都超过了我的预期

网友I:
确实是挑战

网友J:
1M的传感器要精确到1uM,精度为100万分之一

开环系统肯定做不到,美国实验室里可能有.

做种东西,要用闭环控制系统,不能光看传感器精度.

做闭环控制的话只需要传感器的重复性误差足够好和分辨率足够小

(AD采样的有效分辨率起码22位)就可以了.

当然做闭环就要考虑响应速度和具体应用了.有些工程上的人员不是

很了解测量的方法,所以会提出一些没有必要的要求

网友K:
光栅尺搞不定的话就换激光干涉仪吧

虽然贵了点,做到1ppm精度的厂商也不是没有。
IC都到45nm工艺了.不要讲什么做不到不可能.

网友L:
你的机床是要做低噪音潜水艇的螺旋桨吗?

我看你的丝杆都要不少钱,这种东西是不是要步进电机控制,我看过日本的贴片机就是动的非常快,精度也高

网友M:
有激光测距的芯片,可以到纳秒.

你可以找资料试试,不过价格比较贵.

网友N:
精度太高,有种恐怖感!

1m的行程,仅仅热膨胀就足以让人头痛!

另外,根据下文,你们说的光栅技术或别的技术并没有那么高的精度,而该文所称的纳米测量,也不过是0.6um(60nm)的水平~

我国高精度纳米分辨率线位移测量技术获新突破

--------------------------------------------------------------------------------

2008-1-23 14:30:05     来源:传感器资讯网

    近日从吉林省科技厅了解到,由长春光机所承担的应用基础研究项目----“高精度纳米分辨率线位移测量技术研究”,日前在长春通过专家鉴定。鉴定委员会专家一致认为,该项研究所制成的高精度纳米测量传感器样机达到四倍光学倍频,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据介绍,线位移尺寸测量是精密加工制造业的基础之一。随着被加工对象加工精度的提高,位移测量仪器必须具有高精度、高分辨率、大量程、体积小、重量轻等特点。市场上的光栅尺、感应同步器、磁栅等传感器生产厂家众多,这些厂家生产的传感器结构简单、价格低,但分辨率仅在1mm~0.5mm,远不能满足要求。此外,少数加工中心使用的双频激光干涉仪多是进口或仅有少数国内科研单位单件研制,虽然其精度高,分辨率可达0.01mm,但也有结构复杂、体积庞大、价格高、对环境要求苛刻、稳定性较差等缺点。
    据悉,本项目研究了应用衍射光干涉原理进行线位移测量的理论计算及光路设计等各种技术问题,采用衍射光干涉原理实现了高密度光栅的位移信号提取;实现了光学四细分,使光栅原始信号分辨率达到0.6μm;采用光学偏振器件对光干涉条纹进行空间移相,得到具有稳定位相差的四路光电信号,差分处理抑制光电信号的直流电平漂移,增大了信号幅值,提高了测量稳定性。

相关链接:http://www.clii.com.cn/news/show.asp?InfoName=市场信息&ShowID=214603

网友O:
1μm说的是最低位读数而非精度吧?

CNC几乎都以这个为基本参数了.
有超高的,价格贼高技术也保密.目前国内开发人基本上没能力搞这个.甚至没资格去维修.呵呵,可能有人要扁我了.闪为上.

网友N:
应该不是最低位读数

一般而言,测量装置的最小步长要远小于1μm,但步长只是步长,不能作为精度(最高精度)看。

楼主:
正常使用时有10um就够了,为了留点余量,尽量往1um靠

网友E:
晕,不就一级精度的设备吗,你靠了一个数量级,很有钱哦

哈哈,小心老板炒你鱿鱼哦

网友A:
楼主靠得实在离谱

用大些的单位。
量长度,精度到1mm用钢板尺,0.1mm就要用游标卡尺。1m长的钢板尺多少钱一把,1m长的游标卡尺多少钱一把?

网友J:
nkguodalu

这位犯了最基本的毛病:分辨率和精度

LVDT传感器分辨率也可以做到0.1uM以下

网友K:
29楼

咳咳,这个分辨率和精度,这个么搞测量的兄弟还是分得清的.要抠字眼,精确都要拆成俩字看.只是觉得,海森堡没说做不到,大家就别说做不到.u不小了.后面还有n,f,p不是.大家离普朗克常数还远着呢.国内的水平是差,但也不要被国内的差限制了视野不是.赶英超美还得靠咱这一辈那.

楼主:
有的话,给推荐个进口的

网友P(2008-02-27):
楼主想要做什么都不清楚

楼主想要做什么都不清楚,是测量速度还是做定位?如果是测量速度就不需要这么高精度,如果做定位,用机床上的光栅就可以了,没有难度的

网友J:
30楼,位移传感器的精度不是绝对精度来标称的

都是按满量程的百分比来算的,如果是1mm的量程,最到1um精度不算什么,才0.1%
但1M的量程做到1um精度就是百万分之一,这个精度还没见到过.
你所说的n、p,那都是要在很小的满量程的条件下才能达到。

分辨率真正达到百万分之一也是很厉害了,AD采样最低要达到20位.这种分辨率的采样速度一般都只有几Hz.

网友Q:
用线性CDD测量.精确到一个相素

网友K:
33楼

如果你没见过,请自行baidu或者google,没吃过猪肉,起码去见见猪跑。
自己没见过,也不调查,就说没有的,只能说是坐井观天。也太没有工程师应有的严谨态度了。国际计量局要是被大大的1um给难住,也别混饭吃了
-------------------------------------------------------------
我说n,p,f,并没说让楼主去做根1fm精度的米尺。那也太搞笑了.
-------------------------------------------------------------
还有,别拿成本说事,要整出工程极限能力就别在乎成本.
-------------------------------------------------------------
PS,建议楼主去看看国标。搞清楚自己到底需要做到什么再来问怎么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