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器AD620能实现隔离放大功能吗?

楼主(2008-01-27):
如附件图。对流过R1两端的电压进行检测、送到ADC采样。要求左右两块不共地(GND1和GND2)。请问能实现隔离采样的功能吗?或者有别的方法?谢谢。

网友A:
不能

AD转换后是数字量,隔离比较容易。

网友B:
不懂~~~~~

采样电压值

光电偶合/变压器不可以哦????

楼主:
为什么不能,maychang兄弟能否给出解释,谢谢

楼主:
事实上,设想这种电路是由任务需求决定的。

事实上,设想这种电路是由任务需求决定的。
任务需求是:
“实现电路电流值的测量,对测量值进行处理分析,处理电路和电流流过的电路要实现隔离,不能使用光电耦合器”
故想到用上述ad620搭建隔离采样电路。不能是否合理。或者为什么不合理。请大家给于解释。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能”

你设计的电路,你问谁?
“电流流过的电路”当然就是R1了。R1与“处理电路”也就是AD620并未隔离。至于“为什么”,那只能说,是你画的。

要测量的电流是交流还是直流,交流的话频率多少,电流测量的范围,这些都不交代清楚,解释什么?
要说合理不合理,“不能使用光电耦合器”最不合理。
估计是老师出的题,所以才会加上“不能使用光电耦合器”这样的限制。不像是公司里的设计项目。

网友C:
BT出的要求,谁出的要求找谁

再个,LZ问问题都不会问啊,你不说清楚那个“后继电路”用什么电源,别人怎么回答?

网友D:
这应该是个高压侧电流检测问题,但俺不懂~~~

网友E:
仪表放大电路,大量模拟电路国产军品

  www.hj-ic.cn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有些没有说明白。

不好意思,可能有些没有说明白。
1 “后继电路”没有什么影响 ,可以理解成一个远大于R1的阻性负载;
2  R1(0.01 ohm)的作用是是检测流经负载的电流;
3  电路为直流电路,没有交流电;
4  不能使用光电耦合器的原因是军用(军品中有些对光耦有限制)。

想了解的是,这样的电路能实现两侧电路的隔离嘛?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F:
只要存在电气连接就不能称之为“隔离”

    楼主的电路和构思当然少不了直接电气连接,即使不共地也无任何意义。常用隔离器件有3种,分别是光藕、变压器和开关电容,至于哪一种合适,要看电路设计及用途,简单的排除光藕是不明智的,要给出原因,军品不是不能使用光藕的理由,甚至可以说非常荒唐。当然,在实现隔离之前,首先要确认有无隔离的必要。

网友G:
你没有回答maychang的问题

源的性质都有哪些?直流交流?如是交流,频率几何?....
后继电路,断开后可以视为断路,情况你可以想想。其中包括AD620的共模电压有多高?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0楼: 不好意思,可能有些没有说明白。

不好意思,可能有些没有说明白。
1 “后继电路”没有什么影响 ,可以理解成一个远大于R1的阻性负载;
2  R1(0.01 ohm)的作用是是检测流经负载的电流;
3  电路为直流电路,没有交流电;
4  不能使用光电耦合器的原因是军用(军品中有些对光耦有限制)。

想了解的是,这样的电路能实现两侧电路的隔离嘛?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G:
回答maychang提问的同时,进一步理解,可以看chunyang的11楼帖

网友H:
先不说隔离问题

这样做,AD620的输入共模电压肯定会出问题,需要在输入端加2个对地大电阻

隔离问题,我不同意maychang的说法.一系统的外界干扰不会影响到另一个系统本身性能,就是隔离

光耦,变压器等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网友G:
楼上说得有道理

有时为了隔离,不得不采用成本高昂的隔离放大器

网友A:
回14楼 zjp8683463

“隔离”的定义看来有必要讨论一下。
在楼主的电路中,“隔离”应该是指没有电气联系。

网友I:
re

“处理电路和电流流过的电路要实现隔离”跟二楼说的没有冲突啊

网友J:
电路要求严谨程度而定

如果电路要求不是十分严格,那在正负输入端各串入100K电阻,增加一下输入阻抗就可以使用;
如果要求严格,那就不行了,可以选择在AD以后数字隔离,这样的电路还是较容易实现的。

网友K:
看不到图,只能随便说两句

不能使用光电耦合器,这个要求有点BT.

通常类似的隔离电路分两部分隔离,一部分是采集前端模拟电路的隔离,一部分是采集后的数字电路的隔离.

前端信号->阻抗处理->(精密)运放->隔离放大->AD量化->数字隔离->MCU

对于前端采集,为了保证不影响被采集设备的使用,一般都要求进行前端隔离,一般我常用的方式就是隔离放大器和线型光藕.
而后端在AD采样后,最经济简便的隔离就是光藕了.
有时候为了避免通道串扰,每个通道都要提供不同的电源.

隔离放大器,精密运放,电源模块都比较贵,所以整个模拟采集电路成本不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