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chang 这是我根据这篇**得到的电路图,你帮我看下

楼主(2008-01-29):
一个开关电源的电路
如下图电路,电感就是变压器的原边,输入方波信号,输出是如示波器所示,输出信号的低电平很高,起不到控制下一级开关器件通断的作用,请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楼主:
输出和输入信号

楼主:
蓝色是输入信号,黄色是输出

网友A:
很正常,你的电路就应该是这样的波形

三极管根本不可能进入饱和。
建议到电源技术版面专用邮箱下载赵修科老师那本《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先看看。

网友B:
谢谢maychang

但是现在需要驱动下一级的功率管,请问这个地方怎么设计才可行呢?谢谢

网友A:
使用变压器,不能用一个电感来代替变压器初级电感量

另外D1也不是这么个用法。怎么使磁通复位,需要根据你的电路决定。

根据你5搂问题,建议再下载《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和《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好好看看,否则不可能设计好你的电路。

网友B:
我们在Q1的发射极加了电阻,Q的发射极波形出来了

我们在Q1的发射极加了电阻,Q的发射极波形出来了,但是变压器原边电压依旧

网友B:
好的谢谢maychang

今天晚上我就看看你给的那几本书先,明天有问题再问,十分感谢

网友A:
“我们在Q1的发射极加了电阻”

乱试一气,你在撞大运哪?
这是仿真,如果是实物,早冒烟了。
已经说过了,你那不是变压器,是一个电感,还在说“变压器原边电压依旧”。
先去看书。
现在估计你可能应该从普通物理看起。

网友C:
输出信号的低电平很高是开关管没有很好的导通,

和电感or变压器无关

网友B:
maychang呀~~我搭了板子的

maychang呀~~我搭了板子的,没有冒烟哦~~~我用的IRF3205还加了个巨大的散热片,不加超级烫,呵呵

网友B:
"和电感or变压器无关"

zhang123 你的意思是不是G极加的电压不够?或者前季信号源的驱动不够

网友B:
maychang呀,我把电路给你看吧~~~

我是按照这个电路图搭的板子

网友B:
图清楚不?信号产生用的是UC3842

图清楚不?信号产生用的是UC3842,书上电路一堆,但是就是不成功,还炸了好几个,现在只敢做低压实验,一开始上540V输出就1000多伏,还被电了好几次,请问开关电源成败的关键电是哪里?按照书上电路搭了板子就是不行

网友A:
这个电路就不大对头

50V耐压的电容你要输出200V?
从整流滤波看,一定是反激电路,从变压器同名端看,是正激。
从驱动管看,根本不可能工作。

网友B:
UC3842输出的信号经过的7.5K换成过330欧过,还是不行

网友B:
这个是后来改的,一开始是上的400V的电容,因为炸怕了做低压

网友B:
现在后面的都没有接,前面的都没调好,后面就没有管

给功率管的信号不出来信号出来了后面还有N远要走,3842还要调反馈什么的,现在3842的反馈是拿可调电阻代替的

网友C:
你究竟是哪个图啊?

网友B:
我们用的是反激,主变压器同名端画反了

网友B:
zhang123啊

上面那个是multisim的仿真,下面那个是实验电路图,下面那个图有点问题,现在主要矛盾是3842的信号不能过控制变压器,波形就是像仿真那样的,只是没有它那么好

网友B:


网友A:
你在前一页的图并不是用3842直接驱动变压器

而是用3842驱动双极型管或MOS管再驱动变压器。
双极型管驱动变压器的电路不对,驱动变压器初级并联一个二极管是谁的主意?照抄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电路是不行的。此人应该复习普通物理,然后复习电工学(电路原理),再看开关电源书籍,再设计电路。

网友B:
谢谢maychang,555你把我鄙视了好郁闷

并联一个二极管是想让便有趣初级能在BJT关断的时候提供能量释放通道,至少最初是这么想的
三极管驱动变压器初级是不是要用这样的电路?照抄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电路只是这么想的嘛,怎么不对请你帮我指出来~~谢谢了

网友B:
maychang,现在搞这么多,会不会将来考虑启动的时候会很困难

但是一开始3842是没有变压器,而是直接输出到2ks1120,但是电压到540V承受的电压有点高,后来就选用双关反击,双管反击上面那个2ks1120必须使用隔离,用光藕需要给它电源,只能用变压器,3842直接驱动变压器也试过但是变压器副边出来的方波会随着占空比的增大波形向下移动,后来才想用个管子驱动控制变压器看能不能行,结果就引出了现在这个问题

网友B:
脉冲变压器是个什么东东

还有线形变压器跟非线形变压器

网友A:
回楼主 akyraccz

我绝不是鄙视你,谁都是从无知到有知,谁当初都是菜鸟,谁小时候都尿床,绝无例外,也包括我在内。
我只不过是告诉你,要正确地设计这样的开关电源,必须具有这些知识,否则我就是替你设计出来,包括原理图、元件参数、变压器绕制,你也还是不会,下次再遇到同样的电源,照样出问题。你的电路并不复杂,要解决“波形向下移动”也很简单,但告诉你如何解决,你未必就能够完成这次的设计,下次也还是不行。
如24楼图,3842是串联推挽输出(图腾柱),你加了一支三极管,成了单端输出,这就产生了磁通复位问题。于是你照抄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电路,在电感上并联二极管。但你并不知道并联二极管是怎么回事,并联二极管后需要多少时间磁通才可以复位,照抄而已,结果就出来了首帖那样集电极电压只下降一点点的波形。我也说过,这是正常的波形,这个电路就应该出这样的波形。
要解决这个波形问题很简单,与二极管串联一个稳压管甚至一个合适的电阻就可以。不过为什么串联一个稳压管或电阻就可以出你想要的波形,那是电工学问题。没有掌握电工基础,告诉你这个方法,你也不知道该用多高电压多大功率的稳压管或多大电阻。而且我们根本不应该这样解决,应该问问:是否应该加这么一支三极管驱动?
本来3842直接驱动变压器是没有问题的,你看到了“变压器副边出来的方波会随着占空比的增大波形向下移动”,却选择了错误的解决方法,原因显然是你不知道为什么波形会移动。
解决“波形移动”应该用直流成份恢复电路,但这并不是一个好方案。最好是回到最初的设计要求:你要干什么?受什么条件限制?是否一定要用反激方式?供电电压540V,用别的方案例如半桥行不行?不一定要用3842,用别的芯片行不行?用别的芯片,供电如何解决?
没有鄙视你的意思,敲这么多字就足以说明。
也许你会说:敲了这么多,还是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啊!
去看书,才是解决问题的彻底方法,而且可能更快。
请注意26楼 王奉瑾 那句话,那才是金玉良言。

网友B:
"是否应该加这么一支三极管驱动?"

加这么一支三极管驱动是在别的地方看到的,我看它输出的波形是没有下偏的,所以就想试试看的,这个我今天想了下,是没有必要这么搞,但是就这个问题,你的话已经给了不少提示
输入540V输出260V一定要用开关电源方式,半桥什么的我看过,我是一路试到双管反激的一开始是单管的,正激,反激到底有什么不同?网上说功率不同,但是这是为啥咧?
用3842是看到**上选的这个芯片,还有一个方案用SG***的没有试
呵呵,说你鄙视我是开玩笑的啦,在鄙视我跟不理我之间,我选择你鄙视我,至少多少你会给提示吧^_^

网友D:
maychang老师,收下偶作徒弟吧

偶一头雾水

网友E:
我也来说说

 从主电路上看,就知道是正激电路,两个主功率管同时导通同时截至,通过变压器将能量传送过去,最容易看到的就是两个续流用的二极管,为电流提供通路;这个电路没考虑软启动、吸收尖峰的缓冲电路,如果直接加电是会炸管子,先低电压从驱动和管子,一级一级向后测试、分析问题,应该不难的,不要怕炸。呵呵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