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容量问题

楼主(2008-01-30):
(无正文)

网友A:
电池没有这样标的

    23A恐怕是型号,如果容量没有标明,只能查电池厂家的相关资料了。电池容量用Ah或mAh标称,如果测量,正确的方法是电池全满时放电,放电至终止电压(跟电池材料、工艺、型号、规格等均有关,得查手册或用经验值)时的电流对时间的积分值即为容量,但容量不是定数,跟放电电流也有关系。

网友B:
你这个是一次电池吧,二次电池都会标容量的

网友C:
23A12V是型号!这是个很小的积层电池,一般用于微型遥控器

  23A12V
  电化学系统:碱性锌锰
  电池外壳:铁壳
  标准电压(伏):12V
  尺寸(毫米):直径10.0mm 高28.3mm
  标准容量(mAh):41

  27A12V
  电化学系统:碱性锌锰
  电池外壳:铁壳
  标准电压(伏):12V
  尺寸(毫米):直径8.0mm 高28.5mm
  标准容量(mAh):16.5

不同厂家容量有差别,最好看厂家的规格书

网友D:
晕,只剩地板了,哈哈

23A12V,27A12V电池 (ZNLT-E01,02)

23A12V,27A12V电池 (ZNLT-E01,02)

产品简介 »
  23A12V
  电化学系统:碱性锌锰
  电池外壳:铁壳
  标准电压(伏):12V
  尺寸(毫米):直径10.0mm 高28.3mm
  标准容量(mAh):41

  27A12V
  电化学系统:碱性锌锰
  电池外壳:铁壳
  标准电压(伏):12V
  尺寸(毫米):直径8.0mm 高28.5mm
  标准容量(mAh):16.5
产品特征 »商  标产品型号产品规格产品产量产品价格公司名称
IGNITE
ZNLT-E01,02
23A12V,27A12V
1000000/年
面议
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兆能电池厂

其它产品

5号,7号碱性电池 (ZNLA-E02,03) 5号碳性电池(铁壳电池)(ZNT-E23) 7号碳性电池(PVC电池)(ZNP-E25) 7号碳性电池(PVC电池)(ZNP-E21)  查找更多产品

网友E:
小电池,估计只有500mAH~1000mAH

网友C:
哈哈,这个电磁要是能“有500mAH~1000mAH”那将是能源的大革命

到时手机完全可以做成手表形或耳机型了

6楼想的真美啊

网友E:
1节7号电池500mA好象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C:
1、它比7号电池小多了2、它的电压是12V,是普通7号电池的8~10

一节电池当得10节电池的话,还不是能源得革命???

网友D:
其实就是8粒钮扣电池封在一个壳子里

网友F:
串连……和万用表上的那种原理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