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8-01-30):
(无正文)

网友A:
信号太大了?

网友B:
波峰是削了,波谷不明显

波峰被削,是因为用电容滤波,二极管在波峰前后一小段时间导通给电容充电,变压器容量小,内阻大,给电容充电电流较大,变压器次级端电压小于感应电动势。

网友C:
电路图可否一并发上来?

电路图可否一并发上来?

楼主:
谢谢

 谢谢 maychang和大家的回答!

网友D:
变压器测量

要用内阻大的测试棒去测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