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x3232系列上4个电容的作用?(图)

楼主(2008-01-31):
max232系列,3232系列都有这个4个电容(c1,c2,c3,c4),请教这 有什么用阿?
谢谢!

网友A:
与片内电路构成电荷泵

产生RS232接口所需要的电压。

楼主:
楼上的,能否说的详细些?

这样 为什么就能产生所需的电压呢?

网友B:
通过开关,挨个给电容充电;然后把电容串起来……

就实现N倍压或者极性翻转了。

网友C:
看图就明白了

网友A:
回楼主

其实,232芯片里面已经包括了两个开关电源,这四个电容是那两个开关电源的一部分,芯片里面放不下,只好放到外面。两个开关电源一个输出约正10V,另一个输出约负10V,供RS232接口用,以符合RS232要求的电平。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3Q

网友D:
而3232的话,输出就只有±5.5V

网友D:
232芯片输出一般只能±9V

网友E:
电压泵啊

电压泵啊。
那个电容有1u/ 的也有10u的,有的电容比较差 1u可能会让 通信无法接收,出现类似问题请更换电容

网友F:
解答都很清楚!佩服!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