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H桥,现在的BU941太小,请大虾推荐

楼主(2008-01-29):
小弟的H桥电路已经做完,现在带上375W的电机,电机参数是48V,8A.刚开始可以正常运行,一会就失去控制,BU941很烫,程序里修改1秒后停止也可以做到,初步判断是941功率不够,希望哪位大哥能推荐一款,谢谢
PS:附上941的PDF,请大虾分析下,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29173554970.pdf

楼主:
...

没的人帮?靠

网友A:
散热片要够大才行

楼主:
三热片足够大了,标定功率不够,谁提一下啊!各位

网友B:
用igbt或者功率MOSFET

用igbt或者功率MOSFET

网友C:
换MOSFET管吧

48V,375W的电机,理论电流8A左右,但如果做PWM的话,实际脉冲电流最高可能到20几A,所以MOS管要选60A以上的才安全。现在在48V350W电动自行车上用的MOS管一般是STP75N75或者IRF1010E, 75V,75A。
当然了,如果用MOS管的话,还需要MOSFET驱动电路。如果是上端PWM的话,就需要用自举驱动,如果是下端PWM或者没有PWM的话,就要用到48+12V电源,可以用电荷泵或者DC-DC实现。不推荐使用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