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Gain Bandwidth Product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8-02-14):
运放的Gain Bandwidth Product为15Mhz,那么我输入1MHz的信号,在输出基本不失真的条件下最多能放大多少倍?谢谢

网友A:
那当然就是15倍

注意必须是小信号,否则可能要受输出摆动速率限制。

楼主:
注意必须是小信号,否则可能要受输出摆动速率限制。

“注意必须是小信号”是输入还是输出?
什么样算小?输出摆动速率是什么,英文怎么写?
我现在用反相放大2倍,输入加峰峰2V得正弦信号,结果输出前几个波形达不到最大值,是不是就是你说的受输出摆动速率限制的原因,要怎么解决啊?

楼主:
自问自答,回答部分问题

输出摆动速率是运放输出电压幅值的最大变化率。这个性能指标对不失真带宽进行了限制。英文为slew rate。maychang指的大信号就是相对这个指标说的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的输入信应该不算大,变化率完全可以跟上。我刚才看了下资料,该运放在1M下的最大输出峰峰值Vpp为2.5V左右,我加输入信号使其输出在2V以内,波形基本正常。如果再加大输入,输出没有如预期的出现削顶失真,而是前几个周期的正弦波幅值减小,后面的有削顶失真,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哪位高手来指点我一下啊

网友A:
“反相放大2倍,输入加峰峰2V得正弦信号,结果输出前几个波形达不到最大值”

按说,应该观察已经达到稳定状态的波形。

“如果再加大输入,输出没有如预期的出现削顶失真,而是前几个周期的正弦波幅值减小,后面的有削顶失真”

“幅值减小”应该还伴随着波形失真,正弦波不再对称,变得有些像三角波,这是受输出摆动速率限制的表现。至于“后面的有削顶失真”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op型号

用的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