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运放的一个猜想?

楼主(2008-02-15):
现在的运放有单运放、双运放的。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是否正确。就是双运放的输入漂移,温度漂移以及稳定性漂移是同性的。也就是说改变方向是一致的。这样如果用双运放构成2个运放的差分放大器(差分输入,差分输出)。就可以相互补偿了。(输入漂移相互抵消补偿,温度漂移也相互抵消,稳定性漂移也相互抵消)。

网友A:
有这样的事?

网友B:
等待猜想的结果

网友C:
有的参数能抵消,有的不能抵消

网友D:
能吗?

再考虑考虑

网友E:
最好有人先仿真一下,再搭电路试一下。

运放的内部电路设计时已经考虑了温度漂移相互抵消。输入漂移是不需要抵消的,任何器件必须真实的反映输入信号,所以要求输入阻抗越大越好。只能通过选择不同的运放和外部电路器件来达到设计所需的各种不同要求。如果需要两个以上的运放达到的要求,你多化一点时间,一定能找到一个运放都能解决的电路。我想LZ的问题可以用仪表放大器解决,比LZ的猜想可能要好,另外有两种三运放仪表放大器就是LZ的解,有一种不久以前论坛里还在讨论。按原理,我也搭过多种与典型的两种三运放仪表放大器的不同的电路,经仿真,抑制效果都不好。不过提出的问题确实有新意,可以先仿真一下,再搭电路试一下。

楼主:
三运放仪表放大器的输入漂移一般很大

比起单个的运放芯片,上面提到的指标差很多。如果做特别高精度的测量,还是不合适的。

网友F:
提供点产品大家看看~~~~

1.    DOP-07AMJ抗静电高精度低漂移双运算放大器
2.    DOP-37AMJ抗静电精密高速低漂移双运算放大器
3.    DOPA111BMJ抗静电高精度低噪声高温双运算放大器
4.    QOP-07AMJ抗静电高精度低漂移四运算放大器
5.    QOP-37AMJ抗静电精密高速低漂移四运算放大器

资料 www.hj-ic.cn

网友G:
理想情况下可以抑制漂移的,但是这些运放制作时不能完全的参数对称,所以不能完全的消除漂移,只可能减小

网友H:
单结晶体管

通常我们利用单结晶体管做振荡电路,为什么在高温的情况下,七专产品的单结管比军品的单结管频率漂移的多?两种单结管基极间电阻在高温下均变大,七专变化17%左右,军品变化25%左右,分压比变化基本一样,哪位大侠分析一下,变化量小的为何频率漂移反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