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需要通过多项标准的模拟电路PCB

楼主(2008-02-15):
这是一个野外使用的信号灯电源电子变换器。基本指标要求为:
1.按照军用级设计(GB2423.1-2001,GB2423.2-2001,GB/T2423.4-1993);
2.具备一级防雷8/20uS波形130kA容量(GB/T17626.5);
3.带有源功率因素矫正器(IEC-61000-3-2);
4.总体转换效率>88%;
5.防护等级为IP54(GB4208-1993);
6.输入电压范围为AC120-265V,能正常工作,<115V自动关短。
指标太多,怕检测难全部通过。请大家帮提提意见。

楼主:
大家提些建议啊,谢了!

楼主:
重新弄了下输入走线01

楼主:
重新弄了下输入走线02

楼主:
请大家不要只看不说话

请各位给提一些宝贵的建议。我比较担心这个电路很难一次通过各项检测!

网友A:
IP54属于防护等级,几乎与本题无关

1.按照军用级设计(GB2423.1-2001,GB2423.2-2001,GB/T2423.4-1993);----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怎么样才能长见识?给文件看看吧。
2.具备一级防雷8/20uS波形130kA容量(GB/T17626.5);----是移动式/便携式,就不太有防雷一说,一般来说,只能从电源考虑防雷才有保证。本体属于末级防雷,采用信号防雷措施即可。
3.带有源功率因素矫正器(IEC-61000-3-2);----同4,看看是否有必要
4.总体转换效率>88%;----给详细电路神力蚁看看
5.防护等级为IP54(GB4208-1993);----密封好,持久性强就可以了。通常有 不可拆或可拆两种选择。

网友A:
单单看PCB,意义不大

楼主:
谢谢iC921

这个设备是使用在“野外”的,不是“移动式/便携式”设备。在野外长期使用用电设备时必须考虑一级防雷(因为野外一般不具备象室内供电一样经过一级防雷)。防雷器(SPD)原理图如下,请帮我看看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谢谢!

楼主:
SPD部分的PCB

现在比较担心的还是防雷检测。SPD部分的PCB如图绿框内,在设计时增加了放电间隙(绿框内锯齿部分)。按理这样设计的通流容量应当大于130kA。大家看这样分析对不对?

楼主:
几个标准

GB2423.1-2001,GB2423.2-2001,GB/T2423.4-1993是高低温和抗振检测标准;GB/T17626.5是电磁兼容抗扰度检测标准。在大一点的图书馆里可以查到,我这里也只有纸质的资料,不好传。

网友B:
军品用的是GJB,怎么是GB

“输入电压范围为AC120-265V”是市电范围,一般的开关电源好像是AC90-265V。隔行如隔山,不熟悉。既用GB,要求不会高。野外防雷,LZ既然考虑到了GB的要求,估计不会有大毛病,等试验通不过时再改也不迟,实实在在的产品,这里确实很难插上话。波形130kA还是130kV?军品很少考虑“带有源功率因素矫正”和“总体转换效率”,统给一个功率指标,重量指标,体积指标,环境要求。

网友B:
Z1,Z2,Z3是什么

“具备一级防雷8/20uS波形130kA容量(GB/T17626.5)”的“8/20uS波形130kA容量”是什么意思,请解释一下。

楼主:
这个项目是有些让人头大

指标基本都是客户根据实际使用场合提出(都有对应的国家/行业强制执行文件),实际的指标比以上列出的6项还要多。里面设计的很多指标交错太多,后来经过仔细分析各种对应的标准才发现部分指标之间还存在相互矛盾的问题,真是郁闷!!不过只能是尽量按照对方提出的要求进行设计。
130kA是SPD的设计通流容量,不是"130kV";“功率因素矫正”是因为设备所设计的功率值受到了“IEC-61000-3-2”的限制(国内很多人一般不考虑这个问题,但这个设备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此不得不考虑);“AC120-265V”是现场供电的要求,要求设备在小于AC115V时必须自动关闭。

楼主:
Z1-Z3是MOV(金属氧化锌)

网友B:
Z1-Z3是压敏电阻?

如果是,用的不对。DTV是什么

楼主:
8/20uS波形130kA容量--的解释

8/20uS波形是指波前时间为8uS,波后时间为20uS的雷电模拟波形,它在一定意义上代表能量的大小,也代表一定传输介质中的雷波特性(实际上二者可以换算);130kA容量代表雷电(一般为感应雷)电流。

楼主:
Z1-Z3是压敏电阻

请问为何不对?

网友B:
20uS的130kA的幅值脉冲

一言难尽

网友B:
DTV是什么?我估计用得也不对。

G1,G2,G3是计算来的,还是经验来,还是查手册来的?

楼主:
是再次提示楼上是“130kA容量”而不是“130kA的幅值”

楼主:
DTV为TVS管,楼上有何高见请赐教。谢谢了!

网友B:
我以前没有设计过,但我认为可以设计,当然不成熟,只能

楼主:
所有参数是计算+手册+厂家咨询+经验得出

楼主:
再次请求shalixi提出高见!

网友C:
看上去不错。顶一下

网友B:
你的原理图与印板图不符

楼主:
27楼,我实在是无语!

弄了半天,你究竟懂不懂啊?原理图与PCB是否相符完全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D:
那个绿色框内的锯齿部分的绿油要去掉

并且在锯齿中间开一个狭窄的小槽。

130KA的问题应该从压敏的通流容量上考虑,但压敏的响应时间一般比较长,所以你那个雷击反应的时间需要自己对器件手册看了。

从PCB上看,总体没看到什么突出的东西,我好象没看到你的原理图?

网友E:
29楼,锯齿部分的绿油去掉以后防尘防潮怎么办?

如果有灰尘落在锯齿中间,再加点潮气,岂不是一直在放电?野外工作的呦

网友B:
希望有网友正好搞过你的类似产品

昨天后来这个栏目打不开,我也无法回帖。
1、“我以前没有设计过”,这样说,我确实不懂。“但我认为可以设计,当然不成熟,只能是探讨”,这样说,我对这个问题上的一些看法可能对你有帮助,因为你所提到的这些要求我曾经碰到过,你原理图里的那些器件我也知晓一二。
2、我感到你原理图与印板图不符,是基于常规的推理,我认为你的原理图有明显的毛病,这似乎不符常理,这在我上面的回帖中已反映。我还认为你的问题是一个完整的产品,可能有你的苦衷,我也理解,搞技术的具有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也就是说我无法知道你的真实情况。网络是虚拟世界,我们都有现实的事情,我们俩换个位置,你怎么处理这个事?
3、网站的技术交流一般都是针对具体问题的,针对性很强,象你这种整个产品的问题,确实不太好回答。我也有过几个类似的请教帖子,在几个网站发过,至今也有些时日了,效果都不太好。我也在几个网站看到过不少类似的请教帖子,效果也都不太好。所不同的是,我们只是抱有一种碰碰运气的心态。
4、你这个产品的路还长,要有思想准备。
5、希望有网友正好搞过你的类似产品,这样,你会直接快捷的得到满意的结果。

网友D:
TO 30楼

引用 网友E: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30楼: 29楼,锯齿部分的绿油去掉以后防尘防潮怎么办?

如果有灰尘落在锯齿中间,再加点潮气,岂不是一直在放电?野外工作的呦

LZ在上面已经讲过了IP54的防护等级,一般来说,这个产品要做到IP65还是比较容易的,即使就是IP54等级,已经具备相当的防水/防尘能力了,另外,我已经明确的讲过:去掉绿油后,应该在其中间开一个狭窄的小槽。
这个小槽有相当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类似问题的。

TO  LZ:
这个产品不管你想达到什么指标,只依靠自己的‘大脑’是不够的,需要有设备辅助设计,也就是说:你应该添加测试设备对自己的设计进行实际测试,否则只是依靠感觉是不行的,从你的发言看,你根本不具备设备,否则,很多问题一测试就全明了~~

你应该赶快建议老板买点设备,江湖郎中式开发只在两种条件下成立:
(1)你们根本不在乎一些具体技术指标
(2)你们本身对这个产品已经做了千/百次,只是换了一个企业做类似产品,每个技术细节已经了然于胸,测试反而是在浪费时间。

我想:你肯定不是第二种……

网友B:
产品还没出来,哪个老板会配设备。配设备,也不是说配就

搞清楚产品要求,目前把所有参数通过“计算+手册+厂家咨询+经验得出”才是最现实的办法。付点钱,把样品拿到有设备的厂家把必要的试验做一下会加快研制速度。没有搞清楚产品要求,做了也白做。从来没有搞过的东西,建议去买个类似的产品作参考。只有在市场看好,在你的产品像个样子后,老板才会配设备。配设备,也要你提出的,是在你对产品充分把握的条件下提出的。到时候,老板对你提出的要求是很清楚的,不然他很快会破产的。如果老板原来就有这类产品,只是升级换代,你的困难少多了。说的可能不能使你满意,请多包涵。

楼主:
谢谢shalixi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这个电路本来是想采用"输入+大地"防雷模式的,但系统系统的体积非常有限,且要求具有在1000VRMS条件检测的机壳(大地)绝缘电阻为50M欧。经过绝缘检测仪检测,MOV具有串联特性但GDT不具有串联特性。这就表明大地和输入线之间的SPD的残压会非常高;考虑到需要采用安全模式SPD,方案采用"串联SPD结构方式"(而串联模式SPD结构中的中GDT速度慢),电路采用两只电感对浪涌信号产生反射而更使前级SPD更容易启动.

楼主:
关于SPD的选择指南

限压型SPD——在无电涌时呈高阻态,但随着电涌的增大,其阻抗不断降低的一种SPD。限压型SPD的常用器件有:压敏电阻器(MOV)、瞬态抑制二极管等。
电压开关型SPD——在无电涌时呈高阻态,但对电涌响应时,其阻抗突变为低阻值的一种SPD。开关型SPD的常用器件有:火花间隙、气体放电管等。
组合型SPD——由电压开关型器件和限压型器件组合而成的一种SPD。依据所加电压的特性,它可呈现出电压开关型的特性或限压型的特性或者这两者都有的特性。
1氧化锌压敏电阻(MOV)
优点:通流容量大(100A~100kA);响应时间快(纳秒级);动作后无续流。
缺点:极间电容大(数千pF);箝位电压不能低于15V 。
适用范围:电源系统的防雷保护、频率不高的信号系统防雷保护。
2雪崩二极管(SAD)(齐纳二极管TVS)
优点:箝位电压低;响应时间快(皮秒级);极间电容小。
缺点:通流容量小(10~100A)。
适用范围:信号系统的防雷保护;电源系统的辅助防雷保护(Joslyn产品SB系列中有)。
3气体放电管(GDT)
优点:通流容量大(1 kA ~100kA);极间电容小(不大于10pF)。
缺点:起动电压高;响应时间慢(微秒级);动作后会出现续流,不易关断。
适用范围:信号系统的初级防雷保护

楼主:
锯齿状放电间隙采用PDA填充,已经去掉油漆了

楼主:
也非常感谢yewuyi给出的宝贵建议!

有很多问题都需要大家不断相互探讨和交流。特别是技术上的问题,往往是要求非常严格的,很多因素都必须综合考虑,然后整理出适合于实际情况的方案。

网友F:
一点建议

PCB强电部份加点破沟(Z1~Z3之间是“必须的”)﹐特别应该注意设计规则检查。希望你的手板回来能够经得起考验吧。呵呵。。。

楼主:
综合各位的宝贵意见,对PCB改进如下

楼主:
希望各位再给意见!

网友G:
一级防雷跟EMC测试中浪涌1级是不是一回事?

网友E:
cby981541,锯齿放电,你说用PDA填充,PDA是啥?

顺便问一下这里的高人:
放电的槽宽度多少合适?依据是什么?

网友F:
浅见供参考

破沟的宽度应该根据产品销往的国家决定﹐也就是说﹕必须熟悉各国安规要求。
日本要求强电(> 60VAC)铜皮走线间距离必须大于2.5MM。但是欧美就比较苛刻﹐美国UL走线间距离必须大于3MM , 欧洲VDE/CSA必须大于5MM
有时候受PCB尺寸限制﹐布局中有冲突强电的走线靠得太近﹐这就是增加破沟的原因。
以上为个人的一点浅见供参考扔“砖”。

网友H:
这个需要实战经验啊。

提几个点:
前面多加几级磁珠,空间放大点,表这么挤着!小心寄生电容!雷电可不是得了——2次雷的能量都不小。
然后共模电感后面也要加抗干扰的y电容。

楼主:
donkey89,是焊盘PAD(写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几个问题的理解

dbp569的问题:一级防雷指的是在设备前端没有加防雷措施,一般情况输入线可能直接受到感应浪涌冲击;防雷等级中根据雷波强度分为1-4级和未定义级,1级是要求最低的,未定义级是根据特殊设备而定义的雷波电压幅度(一般高于4级规定的电压,并且有一些特定的参数要求.本项目属于未定义级);
44楼,沟槽宽度应该是根据不同的作用而定义.比如在安全规范中正如44楼所说。但在特殊功能中则另当别论,比如在“放电间隙”中要根据放电电压推导放电间隙的距离。如,要求在1000V时产生放电的距离一般1mm可以等等;
45楼,磁珠是要考虑加的。但很多磁性材料的高频特性都比较差(对大于10MHz的信号起不到抑制的作用),根据经验,前级最好是采用空心电感。

以上是我的一些理解,有不足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教!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交流,相互提高,谢谢。

网友E:
楼主要记得哦

楼主(2014-03-29):
为我迟来的回复道个歉:这个帖子中提到的SPD方案已经于2009年12月通过测试。使用的方案是4级组合型SPD(气体放电管和压敏电阻)串联结构,尺寸为50*60*35(L*W*H),总通流容量为80kA(4/300us波形)。非常感谢各位同行之前给予的帮助,谢谢!2014.0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