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反馈运放和电压反馈运放结构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2-15):
看了某一电流反馈运放的Datasheet,发现它的负端输入对地的阻抗非常小,那在电路分析时,还能有虚断这个概念吗?另外,两者在应用上有什么区别,会在某一方面应用有优势吗?

网友A:
CFA

电压反馈运放第一级输入为差动放大器。
电流反馈运放第一级输入为单位增益缓冲器,电流反馈运放带宽恒定,不随增益变化而改变。
结构上的差异使电压反馈运放的Ip=In=0,负反馈使Vp=Vn;
电流反馈运放Vp=Vn,负反馈Ip=In。

网友B:
虚短仍然成立,因为开环增益足够高

电流反馈运放(CFA)第一级是跟随器,负端是跟随器的发射极(输出端),所以阻抗很低

当虚短成立时,基于虚断的分析也可以用
因为“短”了,即使不“断”,输入电流仍然很小

网友C(2018-12-05):
虚断是 两个输入端之间的事,跟电压反馈型不同,电压反馈型是差分输入,两输入端是不直通的,不是虚断而是真断,电流反馈型的两个输入端本身就是 直流通道,所以啊,只能是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