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拟电路的单点接地是不是这样布线的?

楼主(2008-02-16):
把所有地线引到一处??

网友A:
错!

关键是你的公共点(地汇聚点)的电平要能不受别人的影响

网友B:
樓主說的也不能說錯吧

楼主:
那我这么画对不对呢?

迷惑

网友C:
真的太片面理解“一点接地”了

1 从图上看,所谓的一点接地的那个点,并不是实际上点,而这个点,确切地说,应该是左上角的那个元件的对应点。现在被额外延长,是一错。

2 为了实现所谓的一点接地,多数地线被无故延长。是为二错。电源插座、输入信号插座、输出信号插座安排不合理,此为三错。一般地,输入输出和电源不会相离太远,以便缩短地线(直流供电时),输入和输出地,不要轻易连到一起,要尽量避免重叠(你重叠了好长一段)。特别是你让输出地重叠在输入地的那段长长的导线上(现在的接地集中点到电源插座),是大错特错----这样会容易增加电路的不稳定性。

3 讲一点布地原则:如何安排地线,应当根据输入信号流动情况决定。如果就一个信号,也就是按照信号的流动顺序决定,----这种情形,有点象梯级电站,级间不要“短路”,而让“水”一级一级地流动,----前级电路应当站在后级电路的“肩”上。这个问题就是常说的地环流问题。一般来说,模拟电路不允许造成接地环流,因为它会造成“意外”的地电位叠加,会直接导致电路运算误差增加甚至振荡----不能正常工作,而数字电路往往不怕,多数情况下甚至任其流动(通常是在一个电源和电平逻辑范围内),以保证各处参考电平尽量接近。这就是数字电路可以进行大块铺地而模拟不但要小心布地还要小心铺地的原因。

4 附加一点:这块板,用单面板完成也没有问题。

楼主:
感谢iC921

有点明白了

网友B:
哦 我今天回的时候没看到图片

网友D(2011-07-14):
我怎么看不到楼主图片,谁能看到,再给发下

网友D:
还是看不到楼主图片
着急啊,始终不太理解模拟电路接地如何接
用地平面吗

网友E:
要有图就更能让新手印象深刻了

网友:
对啊,为什么没图呢???

网友F:
5楼说的“地环流问题”是错误的,只有低频模拟电路禁止地线环路,因为地线环路相当于1匝线圈,容易引入空间工频(50Hz)干扰。对于高频模拟电路来说,级间用pF级电容或者自感极小的变压器耦合,工频干扰根本无法通过,所以地线环路也是允许的,经常采用的布线手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