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低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2008-02-16):
这个mcu是Atmega169Pv,low_v直接单片机的模拟通道输入。实现检测低电压2v报警,Vcc是3V(两节干电池),Vcc才3v,怎么会能监测到2V的电压(依照电路目前电阻的分配)

网友A:
可以,再想想看

100V或更高都行

楼主:
您给解释下怎么实现呢,根据下面那个图

楼主:
re

Atmega169PV单片机的最小系统,系统用的两节共3v的电池供电。右下角是两个电阻R15和R16分压的中间是网络标号low_v,估计设计者的意思是当单片机的引脚小于2V时,复位。
我有点不明白它的这两个电阻取值的原因我的意思是如果按照图上的分压,引脚输出2v时,low_v处会是约0.54v,这样小的电压,接入AD转换通道能行么

网友B:
当然能行啊

AD转换通道可以检测从0V到Vref之间的任何电压

不过这里有一个另外的问题,就是电池供电的时候,
随着电池电压下降,要保证VREF是不变的,如果Vref随着电池电压变化,
那么再用Vref检测电池电压的话,只会什么也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