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如何将电压信号转换为位移信号?

楼主(2008-02-17):
问题:
将pc输出的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后,若该模拟电压信号为1,输出正1cm的位移,若电压信号为-1,输出负1cm的位移。只要直线运动就够了。
pc信号应该是0.5-5hz的方波震荡,最大位移为正负1cm。d/a转换器为pci-das1602/12
请问好心人应该用什么元件实现?

我是生物背景,需要机械震荡来刺激生物组织。自己查了相关的stepper motor知识,但是有点不得要领。请求帮助。
谢谢!

网友A:
这个简单

把移动位置告诉PC就可以了----电路里叫做反馈,即闭环系统。如果没有反馈,那叫做开环。

闭环的情形,如同你出门在外,到一处打一个电话告诉你的mm,避免她担心,好让她定位你。

楼主:
谢谢楼上

那pc通过什么来控制呢?
我的意思是,我想通过一个针尖的震荡来刺激生物组织 pc的信号可以通过matlab做出来 但是怎么控制针呢?
我也觉得这个功能应该很好实现 但是就是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元件实现

网友A:
PC是你输出信号的东西,怎么控制原本就是你的事了

你不是说:将pc输出的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后,若该模拟电压信号为1,输出正1cm的位移,若电压信号为-1,输出负1cm的位移?

当然,要实现这个动作,需要一个执行机构,如电机,电磁线圈什么的,就是要将电信号转换成机械动作,即进行电能-机械能的转换。这中间,可能还有一个电子电气的环节,因为有时动作的机械能/功率要求较大,要将PC的输出信号放大或转换成其它控制执行器的电量。

楼主:
再次感谢

呵呵 我没说清楚吧
我问的是4楼说的 控制的问题
不清楚应该用怎样的电机或者电磁线圈。
在wiki上查了stepper motor和linear motor,但是不清楚如何查找符合自己要求的元件。
搜索了一些网站,发现motor的种类太多,有点头晕—。—

十分感谢!

网友B:
电压信号转换为位移信号

这类东西叫执行器,或执行机构
这种问题叫控制问题

电压转换为线位移,可以用步进电机+齿轮齿条机构,也可以用直线电机

说的更细些,精度要求低,用开环控制;精度要求高,还要用闭环控制,即将输出位移用传感器测出来,反馈回来

楼主:
谢谢楼上!

请问误差在0.5mm以内算精度要求高还是低?
我什么都不懂 谢谢谢谢!

网友C:
labview 作为上位机软件

产生波形控制伺服控制系统

网友D:
呵呵 捡起了点自动控制的内容

网友C:
自动控制偶没学过,汗一个!

楼主:
应该选择怎样的直线电机呢?

谢谢楼上各位!
实验室用的是matlab,我们实验室没买labview。
老板催着买元件了,不知应该如何选择元件呢?谢谢各位!

网友A:
1cm=10mm,误差0.5mm是低精度,5%

你说的可是医疗仪器?awey回来你好好请教他,他是专家!

---------------------------------------------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7楼: 谢谢楼上!

请问误差在0.5mm以内算精度要求高还是低?
我什么都不懂 谢谢谢谢!

网友C:
awey大伯还没回来?

楼主:
谢谢~~~

awey是高手?
记下了!
谢谢!

网友E:
好像从根上想得就不对

没有提到运动的速度,反应速度,上升,下降,过冲等。
是否做简谐振动?

首先要说明,是关心运动的终点位置,还是关心运动的过程。
不要期望机械运动的速度能赶上电信号变化的速度。
为什么不直接用数字量输出,非要转换为模拟量呢,

楼主:
谢谢楼上

可以直接用数字量控制motor么?
应该是用linear actuator来完成的
不过今天在globalspec上查 好像只有ac还是dc的选择 数字量可以直接控制么?
谢谢!

网友F:
还可以选电磁执行机构,主要看频率与位移量。

网友G:
MXT001/MXT002全波相敏解调器

你看能用不?
MXT001/MXT002全波相敏解调器
一.概述
MXT001/ MXT002全波精密相敏解调器是由双极工艺制成的单片全波相敏解调集成电路,由两个独立的差分放大器,一个精密比较器和模拟开关组成。能够完成将调幅信号变换成全波整流电压,以及鉴别输入信号相位等功能。输出直流电压的大小和极性取决于输入交流信号的幅度与输入信号和基准信号间相位差余弦的乘积,而与基准信号幅度无关。具有零位误差电压小(典型值为1~2mV)、频带宽(大于100kHz)、温漂小(典型值为10μV/℃)、功耗低、外接元件少、集成度高等优点,可以用在载波抑制调制器、同步检测器、相位检测器、相敏解调器、锁定放大器等系统中。
主要应用于自动控制系统和惯导系统位置状态的检测以及需要对调幅信号进行相敏解调的场合,该器件具有高精度、低漂移、线性度高等特点,有利于提高信号处理的精度,提高载波信号频率有利于减少传感器的体积,微封装有利于减少电子系统体积和提高电子系统的可靠性。
 封装为双列线和 F08-06贴片
 详细资料 www.hj-i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