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实时测量速度的方法

楼主(2008-02-18):
目前想要实时测量一辆行驶中的车子的速度,精度要求一般,只要偏差不大就可以了。
现在手头上有一个实时测量电压的仪器,所以想要用一个F-V电路转换信号,请教怎么能取得车辆所传达的这个F?

网友A:
车上测还是车下测?

取得与车速成正比的电压,最简单的方法是测速发电机。取得与车速成正比的频率,最简单的方法是在传动轴上加块磁铁。

楼主:
在车上测

是要在车辆行驶过程中测量速度,然后行驶完成后再可以观察数据。
如果用测速发电机的话体积不知道多大,体积关系,最多允许巴掌大的地方吧。测量的是1000rad/min 以内的速度,那么可以用是多大体积的?

网友A:
车上测

假定是汽车。有些汽车本身就有测速发电机,其结构是车轮驱动一根软轴,软轴带动一块磁铁,磁铁旋转产生的旋转磁场在一片金属片中产生涡流,从而产生旋转力矩(类似交流感应电动机),使速度表指针转动一个角度。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在这磁铁附近放个线圈,对线圈中感生电动势计数即可得到与车辆速度成正比的频率。不过软轴很容易损坏。

楼主:
谢谢,又长了见识了

要测量的是摩托车上的速度,使用的无刷电机没有那些装置。
目前是要测量摩托车行驶时的速度,想在车子行驶完成之后可以查看行驶过程中的速度情况,所以想搞一个测量速度的装置,刚看了一些测速发电机的资料,没搞明白直流和交流的区别,是不是指输出量的不同?另外,一般测量1000转以下的测速发电机大概多大体积呀?
如果使用这种发电机的话,是不是还需要从我用的无刷电机上搞一根轴出来驱动这个发电机?

网友A:
要记录摩托车的速度

显然需要单片机和非易失存储器。
既然使用单片机,输入信号用脉冲形式比较方便。
你所说的无刷电机与发动机同轴,不能代表车速,仅表示发动机转速。要测量车速,需要另加传感器。

楼主:
只是为了试验用

用单片机的话就显得麻烦了。可不可以就用一个传感器加一个电路实现?
原本的想法是用传感器测量车轮的转动频率,然后再F-V后送到现在有的一个电压记录仪上。
maychang你说的可以测量车速的传感器是怎么样的呀?
如果可以测量发动机转速的话也可以,转速和车速还是有一定对应关系的。

网友A:
“想在车子行驶完成之后可以查看行驶过程中的速度情况”

不用单片机可以,不用非易失存储设备则绝对不行。
测量发动机转速,那么发动机怠速时怎么记录?

楼主:
现在有个记录的仪器可以用来记录电压的,所以记录这方面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仪器只能记录电压信号,所以就需要通过转速来得到电压信号。
不太清楚电动的摩托车有没有怠速的情况,不过应该不要紧的,怠速的那段是不需要的,只要能知道行使过程中的速度就可以了。
maychang你给推荐个能够测量转速或车子速度的传感器吧,目前实在是不清楚怎么来取得这个信号。

楼主:
xwj给点意见呀

网友A:
不清楚楼主到底要测什么车

也不知道楼主的记录仪器输入信号要求,无法提供太具体的方法。

楼主:
恩,怪我表达不好

  想测的是一辆电动摩托车的行驶时的速度,主要是为了观察最大速度和加速度。所以怠速状态可以不用考虑。
  记录仪的话可以实时记录电压信号,记录的范围大概在正负20V左右。
所以如果能够根据转速或车速得到电压信号的话就能够知道在试验过程中的车辆的速度情况了。
  如果有直接能够得到电压的方法的话那就可以直接测量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器件